落地扇的为什么可以往复摇头,内部机构其实很简单

楼主(2022-10-20):
大家都见过,很多落地扇的“后脑勺”上都有这样一个小机关,按下去就可以让风扇转头,拔起来就可以固定风扇的方向,让风扇不再转头。那到底是什么原理呢,里面是什么样的机构可以通过一个按钮让风扇在一定角度内往复运动?

如上图,这实际上是蜗轮蜗杆传动、齿轮啮合传动以及曲柄摇杆机构的共同作用。当按下控制轴之后,位于电机后方的涡轮与蜗杆接触,在蜗杆的带动下转动,通过曲柄摇杆机构在一定角度内往复运动;

蜗轮蜗杆传动原理示意图

曲柄摇杆示意图

下方带动电扇转头的部件则可以看成是一个曲柄摇杆机构。在蜗轮蜗杆传动的带动下,下方的齿轮随之旋转,而与之相连的摇杆又可以在它的带动下在一定角度内进行摆动,由此达到让风扇来回摆头的目的。

网友:
你拆坏了一个摇头扇呗?

网友:
现在的落地扇摇头都不用这种机构了,直接电机。

网友A:
前段时间我拆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我拆了一个

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

那个定时就是发条上劲,上面就是直接一个电机,跟这个帖子第二幅图差不多,下次回去拍个图片发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