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同步带输送型选型

楼主(2022-10-20):
采购新人,请问问这些参数的话,该选哪个型号的输送同步带

网友A:
得看你那些参数的定义才能确定,L应该是长度3米,T是齿距5mm,P、E、F这些看不出来,要根据具体参数来选,不同网站可能定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那些参数的定义才能确定,L应该是长度3米,T是齿距5mm,P、E、F这些看不出来,要根据具体参数来选, ...

好的,谢谢

网友:
你这不是“问”,给你说了你就都不用干了,就是答案了

网友:
采购你干这事干嘛?型号是技术定的啊

网友:
单位都不带,写几个字母,谁晓得你啥意思

网友:
注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