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实现同步

楼主(2022-10-20):
如图所示,手摇升降,链条实现同步,大家看看行不行?梯形丝杠+直线轴承,链条实现2侧同步

楼主:
提升重量:20Kg(含平台)

网友A:
这个结构很容易卡死
直线轴承的导向,用在这个机构不合适,可以换成V型滚轮,我们经常这么用,一吨的负载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很容易卡死
直线轴承的导向,用在这个机构不合适,可以换成V型滚轮,我们经常这么用,一吨的负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很容易卡死
直线轴承的导向,用在这个机构不合适,可以换成V型滚轮,我们经常这么用,一吨的负载 ...

V型滚轮和导轨,都是标准件了吧现在,可以淘宝吧

网友:
这我帮不上忙,不过大哥要是有用得上伺服电动缸和行星减速机的时候可以联系俺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的,问题不大,为什么不用伞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的,问题不大,为什么不用伞齿轮

伞齿轮有点浪费,需要个长轴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的,问题不大,为什么不用伞齿轮

伞齿轮有点浪费,需要个长轴来传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V型滚轮和导轨,都是标准件了吧现在,可以淘宝吧

淘宝可以,我们自己机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伞齿轮有点浪费,需要个长轴来传动
(๑•́‧̫•̀๑)
整两个万向节

网友:
链条越来越松,lz如何应对?

网友:
精度不高,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样一个焊接机架安装四个直线轴承、两根丝杠,卡不卡死还取决于它们安装的平行度。确保六根杆件平行是个大问题!!!如果平台载荷大,载荷分布出现极端情况,更危险!还有使用时链条防下坠充分拉紧力、形变影响等等情况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C:
这样可以不,平台焊接成这样三角的平台,背面与架子用导轨装在一起,用单个手摇丝杆升降,如果载荷不大的话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
1.链条的多边形效应,两侧就不可能同步,只是同步误差不知道是不是在使用范围内。
2.两侧用的直线轴承,行程有点长,这样很容易卡死啊,制造精度上去了,划不来。
3.用V型滚轮在这个工况比较好。

网友D:
现成的双螺杆举升机构便宜又可靠,何必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不,平台焊接成这样三角的平台,背面与架子用导轨装在一起,用单个手摇丝杆升降,如果载荷不大的 ...

三角筋为何朝下?朝上不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双螺杆举升机构便宜又可靠,何必自己设计

lz反对锥齿轮+长轴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