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的螺纹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2-10-20):
螺母又称为螺帽(英语:Nut),是一种固定用工具,其中心有孔,孔的内侧有螺纹。螺母经常与大小相合的螺丝共用,以固定有关的接合部份。如果震动等环境因素令螺母松脱,可使用胶水或别针等工具进一步为有关部份加固。螺母多呈六角形,其次为正方形。
螺钉和螺母是配套使用的,螺钉时外螺纹,螺母是内螺纹,我们知道螺钉的外螺纹是通过搓牙加工的,效率很高,成本很低,但是螺母的螺纹是怎么加工的呢,螺母的螺纹是内螺纹,搓牙也搓不了,滚牙也滚不了,那螺母的螺纹是怎么加工的呢,难道是工人一个一个攻丝加工出来的吗?

机加工那么贵,为何螺钉那么便宜,螺钉的螺纹是如何加工的呢?

像螺钉、螺母这种国标件,用量非常的大,如果全靠人工加工,显然是不显示,成本也是不比较高的,那么螺母的螺纹到底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螺母的加工工序
普通六角螺母有三种生产工艺,冷镦和热镦。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也有机加工的,是效率最慢的一种,不得已才会选择。先说冷镦吧,规格通常在M3~M30,先选好线材,经过酸洗冷拔之后,将线材的一头衔接在冷镦机的上料处,根据冷镦机中的模具会打出相应大小的六角毛坯,中间有孔,形式和一般六角螺母一样就是没有攻牙,老式冷镦机不能一次成型,打好六角毛坯,然后还得将其倒入攻牙机上的漏斗中进行攻牙,有要求的话,还得需要进行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就是调整螺母的硬度和表面的防锈处理,现在的冷镦机有一次成型的,但原理没什么大区别,就是把攻牙机和冷镦机融合为一体效率更快些,冷镦成型是效率最快的,也是成本最低的生产工艺。

螺母攻牙机

四工位螺母自动攻牙机运作

所以螺母之所以成本低,也是因为有专用的设备生产,螺母的主要生产工艺就是冷镦,攻牙,螺母的螺纹便是用攻牙机进行加工的,如今全自动螺母攻牙机自动化程度很高,工作时,只要把螺母毛坯放入料斗中即可自动进料,自动定位,自动夹紧,自动攻牙、自动卸料,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多台设备,生产效率高,可显著节约劳动力成本!当然也有冷镦与攻牙一体的设备,直接从线材到冷镦到攻牙一次成型,但原理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