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棒、钢管悬臂梁下垂问题

楼主(2022-10-20):
一根探杆,一端固定,一段悬空,相当于悬臂梁。
探杆直径10mm,长度500mm,材质304不锈钢。
可以用钢棒,也可以用钢管。外径长度形同的情况下,哪一种下垂幅度小?
增加一个条件:探杆上没有任何负载。下垂是自重引起的。

我是硬件工程师,公司里没有机械工程师。
请 大佬赐教,感谢!

网友A:
谁的抗弯刚度高谁下垂幅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的抗弯刚度高谁下垂幅度小

感谢大佬!刚发帖的时候,忘记探杆无负载这个条件了。
悬臂梁应该考虑自重吧。如果不算自重,应该钢棒抗弯刚度高。
但是考虑自重,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点评):
快乐死人了,没自重又没有负载,为什么要下垂呢,而且抗弯刚度怎么就与自重相关了

网友:
厉害,硬件工程师在这都混到将军了

网友(点评):
因为要做一些机械相关的决定,经常来这里请教,解决来许多问题。 感谢给位大佬!

网友:
是管子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 我想也是管子。

网友:
材料力学

网友:
肯定是钢管的下垂小, 找个合适的机械设计工程师做

网友:
同样的外径,实心圆钢比空心圆管变形小。

网友:
如果直径固定了那就是钢棒抗弯更强了,你要是不想固定直径 那得通过计算哪种壁厚的钢管更省钱且强度高,要不然夸张点说钢筋直接用0.1mm厚的钢管行不行。。。

网友:
给我钱我给你做,从头到尾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还包括其他类似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刚发帖的时候,忘记探杆无负载这个条件了。
悬臂梁应该考虑自重吧。如果不算自重,应该钢棒抗 ...

钢管变形小。

ql4*/(8eI), q是单位长度重量,I的抗弯模量。。。(D^4-d^4)/64..e是弹性模2e5, l是长度。
不保证计算正确,感觉位移有点偏大。。。。还需要校核师傅屈服吗?哈哈啊,304屈服强度235.
老母是,吃亏是福,老子吃了这么多亏了,福拉。我靠!!!

edensityDdsq=dens*s*g*1000lI=3.14*(D^4-d^4)/64dis=q*l^4/8/e/i
2.00E+05
8.00E-09
10
0
78.5
6.28E-03
500
490.625
5.00E-01
2.00E+05
8.00E-09
10
1
77.715
6.22E-03
500
490.5759
4.95E-01
2.00E+05
8.00E-09
10
2
75.36
6.03E-03
500
489.84
4.81E-01
2.00E+05
8.00E-09
10
3
71.435
5.71E-03
500
486.6509
4.59E-01
2.00E+05
8.00E-09
10
4
65.94
5.28E-03
500
478.065
4.31E-01
2.00E+05
8.00E-09
10
5
58.875
4.71E-03
500
459.9609
4.00E-01
2.00E+05
8.00E-09
10
6
50.24
4.02E-03
500
427.04
3.68E-01
2.00E+05
8.00E-09
10
7
40.035
3.20E-03
500
372.8259
3.36E-01
2.00E+05
8.00E-09
10
8
28.26
2.26E-03
500
289.665
3.05E-01
2.00E+05
8.00E-09
10
9
14.915
1.19E-03
500
168.7259
2.76E-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管变形小。

ql4*/(8eI), q是单位长度重量,I的抗弯模量。。。(D^4-d^4)/64..e是弹性模2e5, l是长度 ...

万分感谢大神详细指教!大神太热心了!
那我就选0.5mm或者1mm壁厚的不锈钢管。下垂量小了一半,很厉害了。
这下放心了,再次感谢!
大神如果有电子方面的问题,请联系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13635558521 金工 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大神详细指教!大神太热心了!
那我就选0.5mm或者1mm壁厚的不锈钢管。下垂量小了一半,很厉害了 ...

管子过于薄了容易屈曲或者刚度不足,或者手一瘪就弯了,当然你直径很小,1mm应该足够了,正常情况0.5应该也够了。

网友(点评):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B:
solidWORKS做这些很方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做这些很方便把?

确实很方便。

网友:
管道臂厚合适可能好点

网友:
圆管按1.5mm厚
圆棒的变形要大于圆管。
换了个更专业分析软件,结果相差不大(网格细化程度不一样,看趋势都是圆管更小)

10x500x1.5圆管

10x500x1.5圆管

10x500圆棒

10x500圆棒

10x500圆棒

10x500圆棒

10x500x1.5圆管

10x500x1.5圆管

网友:
这个跟你怎么去固定也有关系

网友:
上次和大侠也讨论到这个空心轴,实心轴的话题。

一定要注意前提。等外径,等重,等强度,或者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