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粗糙度下面加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有高手来解答一下的吗?

楼主(2022-10-20):
请问粗糙下面加了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粗糙度符号表示什么意思吗?

网友:
“=”,表示需要控制加工纹理方向,纹理平行于标注此代号的视图的投影面。详见图片

搬运工

网友(点评):
搬运工 这三个字是此回帖的精华啊,近看楼主学不学得会了

网友A:
63?什么单位?一般25已经很粗糙了

网友:
63标错了

网友:
德国西马克标准常用这样

楼主: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什么单位?一般25已经很粗糙了

63等于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什么单位?一般25已经很粗糙了

这不是天朝的图纸,不要按国标硬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什么单位?一般25已经很粗糙了

不奇怪,就如1=25.4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