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VD处理问题

楼主(2022-10-20):
听说做这个PVD处理很贵,想了解下在广东省东莞区域像图中的小零件 数量5000件 要多少钱? 是类似其他表处理那样按挂具或者一炉子来算的还是按公斤?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A:
正常来说大批量做,可能几毛吧,但是你这只有5000个,而且做的这个颜色锖色,无法理解成啥。

大概1-2块一个吧,,估计广东也许便宜一点??我说的价格是在华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大批量做,可能几毛吧,但是你这只有5000个,而且做的这个颜色锖色,无法理解成啥。

大概1-2块 ...

谢谢大佬,请问下3W个单价大概能做到几毛,他这个是按炉算的吧?这东西小,一炉大概能放多少公斤?锖色就是黑中闪寒光的那种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请问下3W个单价大概能做到几毛,他这个是按炉算的吧?这东西小,一炉大概能放多少公斤?锖色就 ...

1米2的炉子大概可以放1万左右吧,
这玩意如果通用色,一炉3千块大概就有人做,最怕调色,空炉子搞个3-5炉(和满载只差个清洗和上下挂的钱),那就有点亏了

具体一炉成本就不讲了,给PVD厂留点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米2的炉子大概可以放1万左右吧,
这玩意如果通用色,一炉3千块大概就有人做,最怕调色,空炉子搞个3-5 ...

感谢 大佬请问下 PVD是要比水镀要贵的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大佬请问下 PVD是要比水镀要贵的哈?

正常情况下肯定是水镀便宜一点的
就这么说吧,同样做一个黑色,以你的零件为参考

PVD炉子便宜的也要50-60万一台,一天满载也就做7-8炉,大概产量也就10万个顶天
水镀,同样50-60万的设备(当然因为排污问题,电镀厂成本较高),只要上挂跟得上,一天随随便便做30万片,

像这种小产品,水镀的价格大概0.15-0.2吧,不过你只有3万个,估计要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肯定是水镀便宜一点的
就这么说吧,同样做一个黑色,以你的零件为参考

PVD这可不是比水镀贵一点点了 三倍了吧  水镀是按公斤算价格 还是挂?

网友A:
引用 楼主:
PVD这可不是比水镀贵一点点了 三倍了吧  水镀是按公斤算价格 还是挂?

按照我了解的价格,

这个产品如果没有锐边,外观要求不高,是可以滚镀黑镍和黑铬,那么找到合适的工厂,是可以滚镀的

不过我看这个产品应该是摄像头的镜头圈,那么只能挂镀,大概需要0.2左右的价格,
PVD如果量很大,也可以做到这个价格,最多0.3-0.4,但是量小,你没有议价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了解的价格,

这个产品如果没有锐边,外观要求不高,是可以滚镀黑镍和黑铬,那么找到合适的工厂 ...

恩 明白了 都是建立在有量的基础上,感谢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