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橡胶密封圈厚度余量

楼主(2022-10-20):
白色是密封圈,被上下两个结构件夹紧保证结构气密性,因为夹紧的话肯定会发生形变,想知道这个形变余量留多少合适?太薄了担心夹不紧,太厚了担心装不上。目前橡胶圈厚度2mm直径130

网友:
0.2-0.3

硬度 70邵氏

网友:
什么橡胶

网友:
密封圈过盈量标准动密封一般为截径的10~15%,静密封为15~20%.O型圈的过盈量一般在静密封中约为15%-30%,而在动密封中约为9%-25%,气体密封减半。

影响密封圈密封性能的其它因素
1、O形圈的硬度:O形圈材料硬度是评定密封性能重要的指标。硬度决定了O形圈的压缩量和沟槽允许挤出间隙。由于邵氏A70的丁晴密封都能满足大部分的使用条件,所以对密封材料不作特殊说明,一般提供邵氏A70的丁晴橡胶。
2、挤出间隙:允许挤出间隙gmax和系统压力、O形圈截面直径以及和材料的硬度有关。通常,工作压力越高,允许挤出间隙gmax取值越小。如果间隙g超过允许范围,就会导致O 形圈被挤出损坏。
3、当压力超过5MPa时,建议使用挡圈;
4、对静密封应用场合,推荐配合为H7/g6。
预压缩量:O形圈安装在沟槽里,为保证其密封性能,应预留一个初始压缩量。对于不同的应用场合,相对于截面直径W的预压缩量也不同。通常在静密封中约为15%~30%,而在动密封中约为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