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0-φ6.8的同轴度是多少?φ12-φ7.8的同轴度是多少?如下图

楼主(2022-10-20):
(图片)

网友:
M8的内六角螺丝沉头孔直径最小12.6,10个的孔根本放不进去

网友(点评):
嗯。螺钉自已把自已拧紧,还要把螺钉头都沉进去,不显出坑来。。。。。那干嘛要挖这个孔呢,上螺丝有啥意义?

网友:
这是什么行业的图纸?
那个小的一个螺钉孔,位置度0.3有什么意义,加工中间直接干随随便便就满足了

网友:
图中找不到DHN呀,还有,你说的同轴度是不是指  位置度⊙?

网友(2023-01-03):
那个不是位置度吗

网友:
服了,φ10-M8(底孔φ6.8)这么问不行吗?看你自己什么要求,同轴度φ0.03以上都可以比较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