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 利用电高压锅的多余空间,节能

楼主(2022-10-20):
创意: 利用电高压锅煮饭时,里面多余空间的,节能。 当煮饭时,在锅里再放一个容器,
要求:容器,里面可以放玉米红薯,但是要防串水,

网友A:
内置蒸屉的电饭煲?我家里在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B:
第一次做饭?初做某事,容易有各种想法,时间长了,就熟视无睹了。要是还能不窜味就更好了

网友C:
有盖的碗装地瓜

网友:
常规操作。。
小家电这行业,已经卷的没边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盖的碗装地瓜

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内置蒸屉的电饭煲?我家里在用的就是这种

电高压锅,和电饭煲有点不一样。
高压锅需要严格密封,蒸屉不能超过锅盖;损失水分很少,煮饭时水可以放很少。蒸屉要盖盖,防止凝水从上部流入;

电饭煲损失水分多,要多放水,水会剧烈沸腾翻滚,只要水不漫过蒸屉即可。盖直接放在蒸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做饭?初做某事,容易有各种想法,时间长了,就熟视无睹了。要是还能不窜味就更好了

根据能量守恒,其实不是节能的问题;

只是节省时间,节省空间,提高做饭效率。

网友(点评):
也节能的,同样的外表散热面积,散热功耗,里面的东西相对多,就节能点,添加部分只要增加那部分的升温能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高压锅,和电饭煲有点不一样。
高压锅需要严格密封,蒸屉不能超过锅盖;损失水分很少,煮饭时水可以放 ...

高压锅是可以带蒸屉的,买的时候就带着配件,某东上直接搜“高压锅蒸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锅是可以带蒸屉的,买的时候就带着配件,某东上直接搜“高压锅蒸屉”就行

蒸太慢了!

楼主:
不要让水泡食物,也不要汽蒸, 仅要高温高压弄熟食物!  相当于,高压锅里另放一个高压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让水泡食物,也不要汽蒸, 仅要高温高压弄熟食物!  相当于,高压锅里另放一个高压空间!

还不如将高温高压水蒸气引出来做功,微型多功能便携式锅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锅是可以带蒸屉的,买的时候就带着配件,某东上直接搜“高压锅蒸屉”就行

我宁可加钱买双胆,也不要这个蒸屉。

双胆更实用,可直接上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太慢了!

意思是,这个蒸屉在高压锅胆内,怎么会蒸太慢?

网友:
能熟一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