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板(精密铝板)精度如何?

楼主(2022-10-21):
最近了解到精板(精密铝板)这东西,听说整块铝板原料都是上过磨床加工的,精度很有保证。之前没有接触过,有没有小伙伴知道的,分享分享见解呗

网友:
0.2mm精度

楼主:
请问这个是尺寸精度吗?平面度之类的呢?请问有没有什么手册说明

网友A:
有个问题,精密铝板上过磨床加工,和普通铝板上磨床加工有什么区别?板材运输很容易就干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精密铝板上过磨床加工,和普通铝板上磨床加工有什么区别?板材运输很容易就干曲了吧

不太清楚呢,是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