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认识这个符号的大神吗

楼主(2022-10-21):
如图,这两个尺寸分别什么意思?

网友:
没见过,看二楼解答

网友(点评):
你就是二楼啊

网友:
没见过,等四楼解答

网友A:
先说说是本地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是本地图纸吗?

日本图纸

网友:
没见过 问了日厂的朋友也不清楚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减号是限制尺寸,度数是指锥度。。。45度是倒角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θ这个角度符号?前面是起始尺寸,后面是锥度

网友:
问了在日本工作过的朋友,也说母鸡

网友:
圆圈减号应该是偏心轴的偏心方向吧,度数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坡度?

只能这么猜了

网友:
看着像希腊字母西塔ΘTheta(大写Θ,小写θ),一般表示平面倾角,用在图纸中就不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