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的加工方式及其优缺点

楼主(2022-10-21):
现代生产工艺中,压铸已经是特别常见的生产方式,常见的压铸有铝合金压铸、锌合金压铸、镁合金压铸,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下压铸的原理:

什么是压铸
压铸:(又叫压力铸造)是在高压下将液态或半液态合金快速的压入模具型腔中,并在压力作用下凝固,获得铸件的过程;常用压射压力为30~70MPa,充填速度约为0.5~50 m/s,充填时间为0.01~0.2 s。

压铸的优点
1)生产率高,易于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可以生产形状复杂的薄壁铸件。压铸锌合金最小壁厚仅为0.3mm,压铸铝合金最小壁厚约为0.5mm,最小铸出孔径为0.7mm;
2)铸件尺寸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值小。压铸件尺寸公差等级可达IT3~IT6,表面粗糙度一般为Ra0.8~3.2μm;
3)压铸件中可嵌铸零件,既节省贵重材料和机加工工时,也替代了部件的装配过程,可以省去装配工序,简化制造工艺;

压铸的缺点:
1)压铸时液体金属充填速度高,型腔内气体难以完全排除,铸件易出现气孔和裂纹及氧化灾杂物等缺陷,压铸件通常不能进行热处理;
2)压铸模的结构复杂、制造周期长,成本较高,不适合小批量铸件生产;
3)压铸机造价高、投资大,受到压铸机锁模力及装模尺寸的限制,不适宜生产大型压铸件,当然随着工艺水平的提升,大型压铸工件的实现也逐渐成为可能;

压铸过程:

1.注入金属
先闭合模具型腔,将金属液通过压室上的注液孔向模具进浇口注入;
2.压铸
压射冲头向前推进,金属液被压入模具型腔;
3.取出铸件
铸件凝固后,抽芯机构将型腔两侧型芯同时抽出,模具前后模分离,顶针顶出铸件;

备注:
1、模具型腔一般采用专门的合金工具钢(如3Cr2W8V2)制造,即模具钢;
2、浇注温度是指从压定进入型腔时液态金属的平均温度,由于对压室内的液态金属温度测量不方便,一般用保温炉内的温度表示。另外压铸时模具型腔应保持120-280 ℃(根据具体压铸材料决定);浇注温度过高,收缩大,使铸件容易产生裂纹、晶粒粒大、还能造成粘型;浇注温度过低,易产生冷隔、表面花纹和浇不足等缺陷。因此浇注温度应与压力、压铸型温度及充填速度同时考虑。
3、压铸机规格一般以合模力的大小来表示;
毕竟压铸是现在工厂最常见的金属成型工艺,也是大批量加工生产的解决方案,还是要多了解一些。

网友A:
这个动画挺形象的,不懂怎么才能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画挺形象的,不懂怎么才能下载
(ง •̀_•́)ง(ง ˙o˙)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你这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怎么下载的

你把鼠标放到图片上会有一个下载附件的标识,点击就能下载

网友C:
请教压铸存在飞边、毛刺吗?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C:
请教压铸存在飞边、毛刺吗?

存在

网友(2023-01-08):
压铸越来越多了

网友D(2023-03-03):
压铸和模锻有区别吗?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D:
压铸和模锻有区别吗?

压铸的材料还是流体状的,模锻已经是固态锭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