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焊缝高度

楼主(2022-10-21):
各位老师,关于焊脚高度有专门的标准做出要求吗?我翻来翻去心里都没个准数了,这可咋办啊

网友A:
有标准,什么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什么行业

各行业都遵循的是哪些标准啊?

网友(点评):
角焊缝,位置不同,承受的载荷不同,尺寸要求有所不同是正常的。主要考虑结构稳定性的角焊缝、开坡口的角焊缝,焊脚尺寸应小一些,可减小焊接引起的变形,减少不必要的焊接工作量。很多设计图纸上要求未注焊脚尺...

网友:
最常用最简单的标准就是薄板厚度*0.7

网友:
角焊缝,位置不同,承受的载荷不同,尺寸要求有所不同是正常的。主要考虑结构稳定性的角焊缝、开坡口的角焊缝,焊脚尺寸应小一些,可减小焊接引起的变形,减少不必要的焊接工作量。很多设计图纸上要求未注焊脚尺寸一律是按较薄板厚度,个人认为不太合适。

摘录一些相关标准的要求,供参考。

GB 150.4-2011《压力容器》
7.3.2 C、D 类接头的焊脚尺寸,在图样无规定时,取焊件中较薄者之厚度。补强圈的焊脚,当补强圈的厚度不小于8mm时,其焊脚尺寸等于补强圏厚度的70%,且不小于8mm。

HG/T 21574-2008 化工设备吊耳及工程技术要求
图6.2、图7.2、图8.2、图9.2,垫板与壳体的角焊缝焊脚尺寸为 min(0.8S1,δ)。S1:垫板厚度;δ:壳体厚度。

JB/T 4712.1-2007 容器支座 第1部分:鞍式支座
7.2 鞍座本体的焊接,均为双面连续角焊。鞍座与容器圆筒焊接采用连续焊。焊缝腰高取较薄板厚度的0.5~0.7倍,且不小于5mm。

JB/T 4712.2-2007 容器支座 第2部分:腿式支座
7.5 焊接采用连续焊,所有角焊缝尺寸均等于较薄件厚度。

JB/T 4712.3-2007 容器支座 第3部分:耳式支座
7.2 耳式支座本体的焊接,采用双面连续填角焊;支座与容器壳体的焊接采用连续焊。焊角尺寸约等于0.7倍的较薄板厚度,且不小于4mm。

JB/T 4712.4-2007 容器支座 第4部分:支承式支座
7.2 支承式支座本体的焊接, A 型支座采用双面连续焊; B 型支座采用单面连续焊。 支座与容器壳体的焊接采用连续焊。焊脚尺寸约等于0.7倍的较薄板厚度,且不小于4mm。

GB 50017-2003 钢结构设计规范
8.2.7 角焊缝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得小于 1.5t^0.5,t为较厚焊件厚度(当采用低氢型碱性焊条施焊时,t可采用较薄焊件的厚度)。但对埋弧自动焊,最小焊脚尺寸可减小1mm;对 T 形连接的单面角焊缝, 应增加 1mm。当焊件厚度等于或小于4mm 时,则最小焊脚尺寸应与焊件厚度相同。
2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宜大于较薄焊件厚度的1.2 倍(钢管结构除外),但板件(厚度为t)边缘的角焊缝最大焊脚尺寸,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当t≤6mm 时 , hf≤t;
  2)当t〉6mm 时,  hf≤t-(1~2)mm。
  圆孔或槽孔内的角焊缝焊脚尺寸尚不宜大于圆孔直径或槽孔短径的1/3。

网友B:
我又想拿真空设备制造工艺技术标准规范全书出来骗分了

网友(点评):
我敲 我点了自己的附件还被扣分了

网友:
打个比方,受力十公斤,板厚8,焊缝4可能也够,所以板厚并非和焊脚高度有直接关系,先看载荷,再看看行业规范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解惑

网友:
这个是我目前看到比较全的焊接标准,里面有图示,没有钢构的焊接图示

网友:
楼上说的容器支座已经更新到能源部2018的标准了

网友:
一般设备懒得计算,又心里觉得不够强,就直接按板的厚度标焊缝高度就行了。
只有一些特殊的设备怕焊脚处应力集中,会有一些要求。按相关设备标准就行了。

网友(2022-11-25):
楼上的方法是最简单适用的,如果要很精准,可以仿真,计算受力情况的,最终计算出焊脚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想拿真空设备制造工艺技术标准规范全书出来骗分了

如果是真的,机关算尽如果是假的,套路有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