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上的再生电阻、DB电阻

楼主(2022-10-21):
查看安川伺服电机,发现有的电机加了再生电阻、DB电阻之后,就可以提高电机的容许负载转动惯量。查询了一下知乎和百度,也没搞明白。请问论坛里面的大佬能不能科普科普,这个原理是什么,实际使用优缺点之类的?感激不尽

安川伺服手册

安川伺服手册

网友A:
就是消耗电机多余产生的电能~~~~~~···.
(ง •̀_•́)ง(ง ˙o˙)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消耗电机多余产生的电能~~~~~~···.
(ง •̀_•́)ง(ง&#16 ...

消耗电机产生多余的电能就能提高惯量吗?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缺点是电机响应会变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耗电机产生多余的电能就能提高惯量吗?还是不太明白

你这因果关系说反了,是高惯量会产生大的反馈回来的电流。
所以厂商也有了电机惯量与反馈能量的对应关系,相当于正比关系,
但从伺服电机反馈回来的能量不是伺服驱动器需要的,
所以这部分能量伺服驱动器用电阻器消耗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消耗电机产生多余的电能就能提高惯量吗?还是不太明白

谁告诉你是提高惯量的,那是因为你电机在停下来有段时间是发电机。那电阻是将多余的电能转化成热能的。想要知道找本书看吧,这些玩意儿是系统化的,你机械知道了也没多大用处。你咋没问上面的机械时间常数是啥呢?搞清楚了?

网友C:
主要是电机停下来时需要将能量消耗掉,再生电阻发热可以消耗多余的能量。如果一个往复运动的平台,在平台运动的极限位置需要停止,平台和轮系的动能可以转换为再生电阻的热能,再生电阻如果选的不合适,能看到电阻丝变红了。

网友(点评):
以前做过一个行吊主起升,不想买电阻了,直接接几个一千瓦的碘钨灯上去用,重物落下的时候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因果关系说反了,是高惯量会产生大的反馈回来的电流。
所以厂商也有了电机惯量与反馈能量的对应关系 ...

嗯嗯,后来看手册上面的介绍,大意也是如此。高惯量产生的电流可能损害电机,而通过电阻消耗部分电流,相当于保护电机。惯量匹配影响运动模块运行的平稳性。最开始看到外置再生电阻,容许的负载惯量就大了,还以为是与运动模块的运行平稳性有关。后来才知道只是消耗了部分产生的多余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是提高惯量的,那是因为你电机在停下来有段时间是发电机。那电阻是将多余的电能转化成热能的。想 ...

是的,后来看手册其实就是简单的消耗产生的电能,以保护电机。遇到一个疑问,解决一个疑问吧。系统性的学习和实际需要不一致,容易忘得快。机械实际常数还真的学过,“电动机从启动到转速达到空载转速的63.2%时所经历的时间。”主要是很多学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因为分工、项目周期等因素,并不会使用到。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范围内,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罢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保护伺服器

网友(点评):
额额,我还以为主要是保护电机来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机停下来时需要将能量消耗掉,再生电阻发热可以消耗多余的能量。如果一个往复运动的平台,在平台运 ...

是的是的,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后来看手册其实就是简单的消耗产生的电能,以保护电机。遇到一个疑问,解决一个疑问吧。系统性的学 ...

额额,我还以为是保护电机来着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