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配合 请教

楼主(2022-10-21):
已知 基准轴的公差为φ2 上公差0 下公差-0.02     现在要求过盈配合,孔的公差多少合适, 轴是碳钢,孔是5系或6系铝材。

网友:
这个要算的,根据传递的是轴向力、扭矩还是复合力,工作温度,负载等情况,算过盈量的

网友A:
二楼一看就是大神。会算就算,不会算就试。没得试就发钱请人算。没钱就拉倒

网友:
-0.04-0.05差不多可以了,2毫米能有啥负载,就定定位吧?实在不行上502,YYDS。

网友:
根据应用场合,选一个就行,注意铝是弹性轻合金

网友:
理想情况下,小尺寸的过盈量大约20um,30um..大一点的千分之一直径,再大的查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一看就是大神。会算就算,不会算就试。没得试就发钱请人算。没钱就拉倒

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其实不查表的话他说得挺对的。。自己算其实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啊???我的意思就是他能选择的方法啊。 楼主貌似没有说啥啊,不存在对错吧。。。

网友:
根据使用要求,查表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一看就是大神。会算就算,不会算就试。没得试就发钱请人算。没钱就拉倒

你比他更神,真有你的,都被你看穿了哈哈

网友:
过盈量不能大了。一般小于0.02mm

网友:
按功能需求,对照机械设计手册选择

网友:
公差2?轴直径2吧?

网友:
这么小的轴,孔用  -0.025   -0.04估计就能用锤子敲进去。

网友:
我是来蹭积分的

网友:
我也觉得差使用环境的条件。如果只是简单的过盈配合的话,铝比较软,可以给到+0.005到0.015。

网友B:
轴不会把孔挤压变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不会把孔挤压变形吧

你觉得过盈是什么呢,大家都不变,还怎么插进去

网友:
等待一个大神讲解,这玩意儿多数机械人搞不太懂

网友:
你这个轴的公差有点大,过盈量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