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

楼主(2022-10-21):
求教这个步进电机的接法 谢谢

网友:
你看驱动器,上官网看看。
(ง •̀_•́)ง(ง ˙o˙)ว

官网很可靠!

网友:
雷赛57系列电机,看样子是老款,可能停产了,上官网问问,或者直接找个他们的客服咨询下,可以参考下
https://www.leisai.com/cn/cpzx/info_36_itemid_426_lcid_3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