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圆弧怎么画

楼主(2022-10-21):
图片中这个圆弧怎么用CAD画出来

网友:
隐含了相切条件。

网友:
先画圆弧附近的两个大圆,在画这个圆弧所在的圆,分别和两个大圆相切,删掉多余线段。

网友A:
1、以R60圆心
2、以(60-25)=35为半径画弧
3、画与直径56圆的水平中心线的平行线,距离100,
4、直线与R35弧线的交点,即是R25的圆心

网友:
|蛋蛋超人发表于 10-21 23:26先画圆弧附近的两个大圆,在画这个圆弧所在的圆,分别和两个大圆相切,删掉多余线段。
如果这样出的圆弧不是R25的,就取一边和大圆相切,限定R25,另一边和大圆相交,随缘了。

网友:
机械制图没学过??

网友B:
难点在半径25圆心高度100,高度100的水平辅助线向下偏移25,相切偏移25的水平线,相切半径60圆弧,半径25画出25的圆,其它就简单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尺寸12,缺直径符号,若按图标注的12,可以理解为两个圆交点距离12,那样就无数个小圆了。

网友(点评):
12是弦长,36尺寸限制,就可以得出。

网友:
这一看就是制图没学好啊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点在半径25圆心高度100,高度100的水平辅助线向下偏移25,相切偏移25的水平线,相切半径60圆弧,半径25画 ...

对,12这里有多解。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以R60圆心
2、以(60-25)=35为半径画弧
3、画与直径56圆的水平中心线的平行线,距离100,
有道理~~~~~~···.
(ง •̀_•́)ง(ง ˙o˙)ว

网友:
大佬,你这SW画的,有一段圆弧都没修剪掉。

网友:
只要圆弧相切,那么35为半径的圆就能画出来,才能定位R25的圆和下面的R60的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以R60圆心
2、以(60-25)=35为半径画弧
3、画与直径56圆的水平中心线的平行线,距离100,

网友C(2023-04-03):
先画上面和下面那两个R60图弧,然后再用圆的两点相切画中间的R25圆,再修剪多余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画上面和下面那两个R60图弧,然后再用圆的两点相切画中间的R25圆,再修剪多余的线。

看楼上正解,尽量不要用相切命令,用CAD模拟手工绘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