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角度转动配合能不能临时锁定不变?

楼主(2022-10-22):
高级配合里,角度有个范围,
如果一个装配体两方向旋转的自由度,鼠标拖动时,模型会两个方向同时旋转,我不想同时转动,但要两个有切换功能,就是可以单独控制其中任意一个转动,而另一个不动,怎么搞?

网友:
高级配合里的距离也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tntk发表于 10-22 09:23高级配合里的距离也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有个锁头,但是那个功能是变为从动而已,并不是把数值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