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三通?怎么翻译?

楼主(2022-10-22):
在一张国外图纸里看到一串英文,不知道怎么翻译?咨询了很多人,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Barred reduce tee,这个如何翻译?是管道里用的,好像是什么三通?

网友:
Reducing tee with rod 带杆异径三通
百度翻译的,我理解是带栅条网的变径三通

网友:
Tee or Tee connection in piping engineer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ipe fitting and is frequently used to combine or divide a flow. Two types of Tee are available, Equal Tee and Reducing Tee. However, in pigged pipelines, one special type of tee connection is widely used which is known as Barred Tee or Pigged Tee.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try to study a few points about Barred Tee and Tee Connections.

Typical Tee and Barred Tee Connection
Tee vs Barred Tee
Tee is a type of fittings that allows fluid to flow on its main pipe and branch out. The branch can be designed equally the same size as the main pipe (known as Equal Tee), or smaller size than the main pipe (known as Reducing Tee).
Barred Tee is a special type of Tee that is based on a normal tee (can be either an equal tee or a reducing tee) that at a later stage, will be added with bar plates inside the branch outlet (From inside it looks like a steel cage) to restrict the pig from flowing from the header pipe into the branch pipes.
Design Codes and Standards for Tee and Barred Tee
  •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imension of the tee will be covered under ASME B16.9 or MSS-SP 75 (for DN16 and above). Click here to know more about Tee Connections.
  •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imension for the barred tee. It is custom-made using the ASME B16.9/ MSS-SP 75 tee as a base. However, many develop their barred tee based on Shell DEP 31.40.10.13-Gen or ISO 15590-2 standard.
  • This design can be a guideline to assess Vendor’s design.

Difference Between Tee and Barred Tee
So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we can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differences:
Parameter
Tee
Barred Tee
Definition
Standard Pipe Fitting
A special type of piping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Generally by Extrusion or forging
Mostly Fabricated
Use
Used in both piping and pipeline engineering
used in pipeline engineering near the pig launcher/receiver
Design Code / Standard
ASME B 16.9/MSS SP 75
Shell DEP 31.40.10.13-Gen or ISO 15590-2
Production Quantity
Large scale in bulk
Select small quantities (custom-made)
Cost
Cheaper
Costlier than normal Tee

过球三通

管道通球试验和清管时,过球三通(又名档条三通、清管三通、格栅三通)可以防止卡球事故和引导清管器顺利通过主管线。按照管件口径分一般有等径三通,异径三通等。按照支管方向分有正三通和斜三通。

网友(点评):
谢谢!在哪里找到这么多详细资料?搜了半天,找不到相关解释。

网友:
还是大神多 要啥有啥  上帝说要有光。。。。。。。

网友(点评):
光:上帝算啥,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网友:
就是这个东东。

楼主:
有道翻译翻译成“禁止异径三通”,就更不明白这是什么三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