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2022-10-22):
一般减速电机厂家电机都分标准电机和调速电机,请问这两种电机有什么区别(功能和机构)?如果买了标准电机,但是又想调速,有没有办法?

首先普通电机与调速电机有什么区别
1、散热系统不一样

普通电机内散热风扇跟风机机芯用同一条线,而变频电机中这两个是分开的。所以普通风机变频过低时,可能会因过热而烧掉。

2、绝缘等级不一样

变频电机由于要承受高频磁场,所以绝缘等级要比普通电机高,变频电机加强了槽绝缘:绝缘材料加强和加大槽绝缘的厚度,以提高承受高频电压的水平。

3、电磁负荷不一样

普通电机工作点基本在磁饱和拐点,如果用做变频,易饱和,产生较高的激磁电流,而变频电机在设计时增大了电磁负荷,使磁路不易饱和。另外就是变频电机一般分为恒转矩专用电机,用于有反馈矢量控制的带测速装置的专用电机以及中频电动机等。

4、机械强度不一样

变频电机可在其调速范围内可任意调速,而电机不会损坏,一般国产的普通电机大部分只能在AC380V/50HZ的条件下运行,普通电机能降频或升频使用,但范围不能太大,否则电机会发热甚至烧坏。

变频调速电机能不能当做普通电机用?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相比,从外形上看,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两者从性能和使用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变频电机由变频电源或变频器供电,电机的转速可变化,有恒转矩和恒功率变频电机,而普通电机则是由工频电源供电,其额定转速是相对固定的。

变频电机可在其调速范围内任意调速,且电机不会损坏,而一般工频电机只能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条件下运行。部分电机厂家设计了调节范围较小的宽频普通电机,能保证小范围的变频使用,但范围不能太大,否则电机会因发热甚至烧毁。

普通电机增加调速器要进行调速可不可以?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就可以实现调速的功能了,但是普通电机要调速不是很推荐,不差那几个钱,性能差远了。到头来得不偿失。因为普通电机增加变频器来实现调速时,特别是低频率运行时,散热风扇起不到散热作用,所以不能长时间运行在低频状态下,否则电机会因发热甚至烧毁。专用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是独立的,也就是说,电机散热风扇转速,不受电机转速影响。

网友:
变频器本来就是干这事的,学过电机拖动就知道以前传统的交流调速多麻烦,现在还有哪里会照书本上调速,变频器绝大多数时候是和普通电机搭档,和变频电机一起干活的时候少之又少

网友:
非常感谢解惑

网友:
十五六年前做的生产线设备,就是直接变频器和普通电机配着调速,电机从没出过问题。要按楼主的说法,应该是我电机功率选的大,所以散热不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