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处理问题求助

楼主(2022-10-22):
第一张左边图是316L不锈钢喷砂后镀镍,表面呈现黄色,右边图是304不锈钢也是喷砂后做的表面处理,请问有哪位大佬通过图片能看出来是做什么什么表面处理吗,表面灰色微微有点发白,是不是喷砂后做的钝化,第二张图示右边放大视图?

对比图

对比图

放大图

放大图

网友:
如果没有导电性和焊接性(锡焊)的问题,316L镀镍纯粹是浪费。
由图大概率就是正常喷砂清洗的,至于钝化和非钝化无法目视看出,这个不能下定论

网友A:
不锈钢镀镍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点评):
高温下有这么用的,更抗高温氧化,也更耐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镀镍的意义是什么?

主要防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镀镍的意义是什么?

学到了,感谢!

网友:
316L材料本身就是耐高温的材料,更是特别耐腐蚀

网友B:
不锈钢本来防一般腐蚀的能力就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本来防一般腐蚀的能力就很好啊?

在特殊场合需要再增强防腐能力,特别是海边恶劣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特殊场合需要再增强防腐能力,特别是海边恶劣环境

直接用海洋防腐的不锈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