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伙用用终身免费的工程计算软件mathcad express

楼主(2022-10-22):
以前听说过Mathcad,但一直以为只有prime版本才能算正常使用。后来发现express版本永久免费,当然功能相比prime版本做了很多限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填写了相关信息,然后就收到了下载安装程序的邮件通知。试用了一下,感觉还不错,比如什么变量定义、微积分之类的都能用。也算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草稿本了,能节省不少草稿纸,降低一些错误
除了一些功能限制,还会有水印。但作为免费软件,还是不错的。
这里放上相关链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https://www.mathcad.com/cn/try-a ... press-free-download

Mathcad express

Mathcad express

网友A:
网上的正版破解版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正版破解版很多

一些公司不让用破解版,可以试试免费版的。

网友B:
这个做计算书比较不错,但个人工作用还是Excel比较方便,可以计算很多不同配置并做比对,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计算书比较不错,但个人工作用还是Excel比较方便,可以计算很多不同配置并做比对,方便

If you’re convinced that you should use Mathcad for your engineering over Excel, that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trash your Excel spreadsheets and convert them into Mathcad. You can use the two programs together and leverage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Excel’s data storage, and Mathcad’s calculations and documentation—because they are tightly integrated and interoperable. Mathcad can read Excel data and will automatically update if the spreadsheet changes. Mathcad can also write back into Excel spreadsheets.

数据是互通的,可以从Excel中读取参数,计算结果也可以写入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 you’re convinced that you should use Mathcad for your engineering over Excel, that doesn’t me ...

不知道express版本的是否支持excel的读取和存储,还没试过

网友D:
本坛有一个计算凸轮,连杆的高手,好像用的就是mathcad?

网友(点评):
狄大人确实是个高手

网友(点评):
高数学的好,就是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坛有一个计算凸轮,连杆的高手,好像用的就是mathcad?

额额,确实是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本坛有一个计算凸轮,连杆的高手,好像用的就是mathcad?

@魍者归来  大佬,我说的是@qishib8 ,是这位侠么?
敢问何以称呼狄大人?这又是什么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魍者归来  大佬,我说的是@qishib8 ,是这位侠么?
敢问何以称呼狄大人?这又是什么梗?
...

对。我有他微信,他微信头像是狄大人。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