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面板上有很多孔怎么出工程图

楼主(2022-10-22):
求大佬们指点,一块铁板上面有很多不同尺寸的孔,该怎么出工程图才能让加工者看的清楚。

网友A:
坐标比较清楚,,附件这种方法,有看到过华为和中兴的图,需要眼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比较清楚,,附件这种方法,有看到过华为和中兴的图,需要眼力好。

请问您说的坐标是指将孔的中心点位坐标(X,Y)标注在孔的旁边吗,还是怎么样的?附件这种标注的似乎也是坐标,但是看着很乱,很容易就看错了。

网友B:
我一般只标孔、外形尺寸及重要的台阶尺寸,避空孔和槽口一律不标,参照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只标孔、外形尺寸及重要的台阶尺寸,避空孔和槽口一律不标,参照3D

是个好方法,这样标就简洁很多,这种板应该是用加工中心加工的对吧,加工单位大概也不怎么看工程图的吧

网友:
如果是钣金件,激光切割能满足精度的话,理论上是不需要标注尺寸,因为可以直接导入CAD文件进行加工。但是里面涉及到具有定位、装配等特征以及重要尺寸,还是需要标注出来,方便品质检验。如果是机加件,那就老老实实标注清楚吧。

网友:
不能用孔表吗

网友C:
如果单位没有工艺部门的话,也可以考虑自己出“组图”。比如下料图中只出外形和切割孔的尺寸,打孔图中只出孔表和基准定位尺寸,精加工图中只出需要精加工的尺寸,最后给质监一张全尺寸的图纸。(考虑到工作量都给到了自己这边,完全可以当没看过这条回帖

网友:
现在一般小公司,没那么严格的要求的,加工一般也不看,给个三维就行,但你自己去检验或者给人检验的时候需要图纸,
你可以把孔分成几批,一批一张图也行的;

网友D:
这种还好 不多,看这个标不下只能写句按3D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还好 不多,看这个标不下只能写句按3D加工

画图工牛x!
这耐心,这细心,不去做QC白瞎了。

网友:
孔表,是常规做法 ,
另外要提供3D图。

网友E:
目前我采用的尺寸标注方式和你的一样,然后我增加了一个形状注释:用相同形状的符号,统一放在孔的右上方,表示这是同一种规格的孔。后来发现孔规格太多之后也有点混乱,就用多个相同的视图,每个视图只标注2-3种相近规格的孔。孔表的形式也用过,有些规格相近的孔,同时位置又挨得近时,老师傅眼神不好很容易看花眼~

网友:
不用标,这样标是浪费时间,做加工的,要这个做什么,都是电脑编程,这样太乱了

网友F:
大板出图我一般像下面这样,第一张标注长宽高以及表面粗糙度和形位公差,第二页乃至以后会备上孔表,
1

网友(点评):
平面度和平行度那么高!请问一下,你这一块板的加工费多少左右!

网友(点评):
随便标的,只是示意,具体数值要查表合理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位没有工艺部门的话,也可以考虑自己出“组图”。比如下料图中只出外形和切割孔的尺寸,打孔图中只出 ...

谢谢,图纸是外发给精加工单位的,尺寸他们也说了主要是一3D为主,我只标孔的规格他们就能加工了,但是给质检的那张全尺寸图必须包含所有尺寸,我主要是怕都标在一张图上密密麻麻的尺寸线会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采用的尺寸标注方式和你的一样,然后我增加了一个形状注释:用相同形状的符号,统一放在孔的右上方, ...

谢谢,我试试用您说的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板出图我一般像下面这样,第一张标注长宽高以及表面粗糙度和形位公差,第二页乃至以后会备上孔表,
1

 ...

谢谢解答

网友:
我们也是按照15楼的做法,一张图纸带孔标识,一张孔表,然后提供3D和CAD给加工厂。

网友:
小纸不行上大纸啊,好多个一样的视图标注不同的特征,技术要求里说明一下,应该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平板常用原点标准。液压油路块一般用坐标空表

网友:
我这样标也挺乱的,也是给了加工厂一张这个,一个3维" l" l4 t( U' m" g

网友:
以前不会弄孔表,我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标,标完再在旁边标识,说明是是什么孔,上百个顶针孔,标傻了,后来换了外协,直接3D图给过去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用孔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