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一只猫,薜定谔的猫

楼主(2022-10-22):
薜定谔的猫,相信大家都听过,是量子史话中一段著名的轶事。
薜定谔是爱因斯坦的拥趸,支持因果率。在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世纪之争中,坚定地支持爱。关于量子叠加态理论,薜设计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一只既生又死的猫,后世称之为薜定谔的猫,用来驳斥量子叠加态的谬误。谁知道却成了乌龙助攻,支持了玻尔。
今年一开发的新产品量产,日本客户,销售到50几个国家和地区。品管例行抽检,进行可靠性测试(24小时不停机),结果连续几天早上发现停机了。再启动没有问题,也没有其他故障,性能也是好的,参数也没问题。找到我,让帮忙查一下。
电机用的是直流无刷,驱动板上有故障灯,显示正常,没有闪烁。发现一个现象,按时间推算,每次都是凌晨4~7点之间出现。问了车间是否这个时段会断电,回复没有。并且用的是变频电源,断电也不可能自动恢复。
百思不得其姐
于是,上监视。用FLUKE的质能仪,长时间记录相关数据。早上去看,又没出现停机的现象了,查记录的数据,一切正常。拆了,又出现一次。
真是一旦观察,波函数便坍塌......鬼魅

网友:
你这应该是双缝干涉。

网友:
车间一个班长,不怎么吸烟,偶尔心情好了会吸支烟🚬。

由于视觉盲区,班长是看不到过来的主任,主任也看不到班长。。

然而,
班长一吸烟,一扭头就能看到车间主任刚走到他这,主任也是过来一扭头就看到他吸烟🚬。。

四目相对,甚是尴尬😅。
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
几乎就是没有完整吸完一支烟~~~~~~···.
(ง •̀_•́)ง(ง ˙o˙)ว

而且,
班长和车间主任都是在公司共事多年,
还是有‘感情’的

斥责也是象征性,车间里老人都懂

网友(点评):
努力不一定被看见,摸鱼一定会。

网友:
我怎么看不懂你们说的是什么....停机的现象我们也有出现过,我们是硬件出了问题,不定时的自动断电。。。

网友(点评):
偶尔的启动失败

网友:
1、换线从新接线,运行一段时间,没解决就再更换硬件;

网友(点评):
确实有发现端子接触不良的,但这台不是

网友:
按照航天精神,不要带着疑问发货。

网友A:
既然没有停电,那会不会是凌晨时分电压太高导致的停机?

网友(点评):
不会,直流电源。带载启动,偶尔失败,无荷尔的,有可能。

网友:
猫的姐在管道里睡着了

网友B:
偷偷地安装监测设备,不要让任何同事(包括被监测设备)最好连自己都催眠不记得。

网友(点评):
悄悄的来,悄悄的走

网友:
哈哈,和我们设备一样,没法复刻问题,谈不上解决,这类问题一律推给电子

网友(点评):
哈哈,是一办法。类似电脑死机,重启而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偷偷地安装监测设备,不要让任何同事(包括被监测设备)最好连自己都催眠不记得。

只有要检测设备,就有观测者了

网友(点评):
理解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有要检测设备,就有观测者了

找9个监测器,1个好的,8个坏的,混一起,外表一模一样。
然后随机装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9个监测器,1个好的,8个坏的,混一起,外表一模一样。
然后随机装一个看看。

这个科学家也做过实验了,结果会根据监测设备的好坏出现对应的不同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停电,那会不会是凌晨时分电压太高导致的停机?

我的意思是电压太高导致变频电源罢工,变频电源有过压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