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外壳直接压在平面上,怎样知道承受力多大能把轴承外壳压碎?

楼主(2022-10-22):
如图,一个小车,下面有4个轴承,型号6410。根据手册,每个轴承额定载荷90kN。如果有安装座孔的话,可承重小车重量90x4=360KN。

但现在是直接将轴承外皮压在下面的Q235钢板上。相当于轴承和钢板是线接触。太重可能将外壳压碎。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这大概也是工厂一个很普通的情况),小车重量可到多少才不至于压碎轴承?谢谢!

网友A:
这种方式也不是不能用,只是一般轴承外圈套一层聚氨酯,这样,可以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形式,轴承外圈直接接触钢板,会有打滑,可以将就用,
单个轴承额定90KN,四个就是360KN,进口的打个8折使用,国产的六七折吧,里面的钢珠超负载不会碎,只是像剥豆子一样,钢珠一层皮一层皮的掉,主要还是看使用寿命,负载的话90KN为额定,打个六七折,然后计算轴承的寿命;看多长时间换一次轴承;

网友B:
用滚轮轴承。

网友C:
你这是做破坏性极限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也不是不能用,只是一般轴承外圈套一层聚氨酯,这样,可以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形式,轴承外圈直接接触 ...

您好,目前有类似设备就是这样轴承光壳压在铁板上。轴承承重我觉得是有外壳安装座孔的情况。这样直接外壳和铁板线接触,不等珠子坏,外壳应该先压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做破坏性极限实验?

不是呀。确实目前两个部件需要这样结构。其中一个类似于车床中心架。中心架和工件的接触处不是用铸铁,而是用滚动轴承。不知该选择多大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滚轮轴承。

正解。要是用6410估计用额定动载的百分之一都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滚轮轴承。

确实这种轴承非常合适!以前并不知道有这个轴承。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呀。确实目前两个部件需要这样结构。其中一个类似于车床中心架。中心架和工件的接触处不是用铸铁,而 ...

选滚柱轴承啊,留出足够的安全系数,因为你可能非4轮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滚柱轴承啊,留出足够的安全系数,因为你可能非4轮着地

很惭愧,库存有带密封圈的深沟球轴承。以前设备的备件。领导想要用它改装顺便去库存。只能去考虑它够不够用。。。。。。
用这些轴承做小车。。。做中心架。。。还有一些类似设备。
强度能不能够用的问题,我不知怎样确定。。。

网友:
轴承碎了大概率是受到了冲击,你用一大铁榔头也能把他砸碎。还有就是有硬物硌着。只要你小车光滑平稳的运行,碎的可能性很小。外面套个胶皮轮胎吧

网友D:
马大哥家那么多液压车用轮子卖,几十块钱一个,肯定比你这好使

网友E:
单个承载90,4个轮子应该是90×(4-1)=27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马大哥家那么多液压车用轮子卖,几十块钱一个,肯定比你这好使

大佬,马老师最近在忙啥呢?别躺平了啊,得出来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个承载90,4个轮子应该是90×(4-1)=270

大佬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这种你在轴承外面套个厚点钢套,才能匹配上额定载荷,否则承受力会小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马老师最近在忙啥呢?别躺平了啊,得出来搞事啊

好像刷到他在西班牙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用过轴承作为导向轮,由于力比较大,一受冲击力,轴承外圈碎了。直接用石墨铜套外面加个不锈钢轴套做了替换,尺寸做成和原来的滚动轴承一样大,再也没有烦恼

网友(2024-04-19):
既然叫车,那就应该有车轮。轴承只是车轮结构的一部分,不能用来代替车轮。
几十吨的东西,必须得专业一点吧。
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