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轴的淬火

楼主(2022-10-23):
导向轴固定,配直线轴承,表面淬火使用轴承钢,HRC58-62,淬火后磨削至公差范围,然后呢? 表面需不需要处理? 做什么处理?

网友:
直接用镀络棒

网友A:
你念“cui”“zan”“jian”三个发音中的哪一个?

网友:
一般都是镀硬铬,因为镀层厚度在20μ左右,精度高导向轴的需要电镀完再精磨。
不过很少自己加工了,因为市场上有硬轴这种产品,比较常见的公差是g6,f8,h7(8),可以满足绝大多数要求了。

网友:
买标准件就行了,
说明是加硬的,早期做雕刻机经常用这种方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念“cui”“zan”“jian”三个发音中的哪一个?

标准读音是“cui”,在机械行业传统读“zan”

网友:
Gr15直线光轴镀铬

网友:
表面镀铬,或者直接用加硬镀铬棒。

网友:
自己加工麻烦,成本也不便宜,能买现成镀铬轴来改制

网友:
应该不需要的了。除非还有特殊要求。

网友B:
买米思米或怡合达现成的导向轴。省心又好用。

网友(2022-12-08):
淬火后应冰冷处理,再回火

网友(2023-03-16):
如果不需要防锈处理的话,可以不需要表面处理。热处理后外面硬度可以达到您所说的数值。

网友:
磨完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米思米或怡合达现成的导向轴。省心又好用。

对,直接购买我司的导向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