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径22的伺服电机为啥开8宽的键槽?

楼主(2022-10-23):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伺服电机。我查了一下1KW中惯量的松下和台达的伺服电机,22mm的输出轴径,开了8mm的键槽。而标准22mm内孔的同步轮键槽开的却是6mm的,这导致无法安装。查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22mm轴径,确实应该开6mm键槽才对啊。

问一下机友们,为啥22轴径的伺服电机不按照规矩开6mm键槽,要开8mm的键槽?有什么依据?

网友:
你会发现即使是普通电机,22轴的键也不是6的标准,一般都是7,这个好像是根据台湾的标准来的,台湾的大多都是7
但同样是日本的GTR普通电机,22轴的键却又是6个大的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JIS标准,22周径,键槽旧JIS是7*7,新JIS是8*7。至于这个6可能是按照企业标准做的

网友:
国标也是GB/T啊,是推荐不是强制

网友(点评):
大家都按照国标走,那就能互相配合、互相通用,能省不少事。能按国标尽量按国标,除非特殊情况

网友:
首先,历史的原因,伺服电机大多是引进国外的技术和标准,对于电机来说,下游的工厂只能按照电机的标准使用。其次,国标的键槽标准已经是推荐性的标准了,和以往的键槽标准相比,自由度更大了,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了。第三,标准中的问题,很多都难以找到原因,或者并不为制定标准外的其它国家或者企业知道,属于企业的技术机密的范畴,并不是成为人所共知的东西。如果有兴趣想知道,可能要费不少精力去找标准制定方或自己去推导了。

网友:
因为松下等执行的时JIS标准,键槽就是8×4。日本也不可能执行我们的国标。

网友:
那你为啥不用国内的电机?反而用进口的?然后还要人家安国内标准?

网友(点评):
公司习惯用松下或者台达。之前轴端一直都是装膜片联轴器的,没有关注过键槽。这次发现了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点评):
量和利润足够也不是不可以让日本供应商定制

网友:
奇中有正,正中有奇。
键侧铣薄,半6半8。

网友:
可能是人家电机效率高,扭矩大吧

网友A:
只能用阶梯键了。

网友(点评):
准备把同步轮的键槽用线切割加工成8宽的

网友:
还有很多不开键槽的,用涨紧套吧

网友:
日本企业,做的特别好的企业,都是自己企业标准,不会遵守ISO, JIS 等标准,目的是防止市场上别人替换他们的产品,要替换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当然他们的调整在性能上是更优一些。

网友:
配对电机轮前确认供应商选型资料。计算一下键的抗剪就知道了

网友:
因为天朝官员没有要求日本出口到天朝的产品必须符合天朝键槽标准

网友:
楼主用得到行星减速机和电缸么

网友(2023-06-15):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阶梯键了。

阶梯键槽不可取,维修用倒也罢了,没时间,做产品这样是不是会被维修人员骂娘

网友:
选国外的就按国外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