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配合件的累计误差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2-10-23):
两个配合件的累计误差指的是什么?

网友:
间隙或过盈的变动量?配合松紧程度的变化范围?

网友:
|雁鸣阳发表于 10-24 09:06间隙或过盈的变动量?配合松紧程度的变化范围?
误差 加工后实际尺寸与理想尺寸之差,估计配合误差应该是相互配合两个零件误差的和?

网友:
"累积“,如果简单的极限值计算的话,就是几个构件上下偏差的和

网友:
所有零部件实偏差的累计值

网友:
两个配合件的累计误差
这个提法好像不妥,或者说对判断配合性质没有多少帮助。
能够说明配合性质的是配合公差,还要结合形状公差才能体现配合的“松紧”。
想判断两个配合件实际配合的“松紧”,需要配合件的实际尺寸,结合形状公差。
就是所谓的“相关要求”、“包容原则”、“最大实体原则”......

网友:
最粗糙的理解,一个是尺寸的误差,就是两个零件厚度叠加,一个厚度是10±1,一个是8±1,那么累计误差出来最终的厚度是16-20, 而你想要18就是赌运气了。
再一个就是形位公差的累积误差也是类似的道理。
这个累积误差有可能一个走正一个走负抵消掉,有可能两个都走极限,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走极限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hxt610发表于 10-24 10:47这个提法好像不妥,或者说对判断配合性质没有多少帮助。
能够说明配合性质的是配合公差,还要结合形状公差才能体现配合的“松紧”。
想判断两个配合件实际配合的“松紧”,需要配合件的实际尺寸,结合形状公差。
就是所谓的“相关要求”、“包容原则”、“最大实体原则”......

你这个就是全面计算,误差累计是简单计算。

网友: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0-24 10:58最粗糙的理解,一个是尺寸的误差,就是两个零件厚度叠加,一个厚度是10±1,一个是8±1,那么累计误差出来最终的厚度是16-20, 而你想要18就是赌运气了。

再一个就是形位公差的累积误差也是类似的道理。

这个累积误差有可能一个走正一个走负抵消掉,有可能两个都走极限,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走极限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我的理解是要求10±1,±1是偏差,实际干出来10.5,误差就是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全面计算,误差累计是简单计算。

一般术语用“偏差”,而不用“误差”,更不用“两个配合件的累积误差”;
在尺寸链计算时才考虑累积误差(这个时候用误差);
对于单个零件,偏差就是实际尺寸相对于基本尺寸的差值,
超差(不是误差),就是实际尺寸超出给定的“公差值”;
超差可以判定为不合格;在不影响产品性能的前提下,可以“代用”,
不能代用的需要修复或者配做,不能修复或者配做的可以判定为废品。

网友:
设备上都设置有调整环节,来消除装配件之间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