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各位大佬指条明路(结构问题)

楼主(2022-10-24):
有一种导管然后分内中外三层,外层决定导管的形状、硬度和与血管内壁的摩擦力,通常为聚酰胺、聚氨酯及亲水涂层等材料制成;中间层是抗折的不锈钢丝或纤维丝编织结构,避免导腔塌陷;内层材料主要为聚四氟乙烯(PTFE),具有减少球囊、支架等介入材料与导管内腔的摩擦阻力,预防血栓的作用。
想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一种机械结构可以实现分离外层和内层的同时保留中间层不分离,只用中间分开2-3cm就行,同时具有可复性。

管内径0.068“,外径0.083”

管内径0.068“,外径0.083”

楼主:
追加图片说明

内部结构如上所示

内部结构如上所示

内部结构如上

内部结构如上

网友A:
画图解释:分离外层和内层的同时保留中间层不分离,只用中间分开2-3cm就行,同时具有可复性

网友:
太高端了哈你这。

网友:
希望是原创。

楼主:
是原创,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分离的问题,自己只能想到一个扦插式重叠然后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解释:分离外层和内层的同时保留中间层不分离,只用中间分开2-3cm就行,同时具有可复性

就是中间不分离,内外分离

就是这个样子,中间不分离,内外分离

就是这个样子,中间不分离,内外分离

网友B:
能不能分两次,外、中+内,外+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分两次,外、中+内,外+中。

可以,能有个示意图不

网友C:
中间层长于内外层,动作1,然后向右侧拉动中间层使内外层分离,动作2,继续右侧拉动带动内外层一起向右侧拉动2-3 CM, 但有部分内外层停在动作2前;这样中间层相对内外层并没有分离;

可复性,做一个往复机构就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中间不分离,内外分离

最简单就是中间层上面做内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中间层上面做内外螺纹。

但是中间层是金属编织网形态的,也可以这样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层长于内外层,动作1,然后向右侧拉动中间层使内外层分离,动作2,继续右侧拉动带动内外层一起向右侧 ...

如果中间层只能和内外层等长,但是中间层是金属网状结构也可以这样处理吗

网友(点评):
等长也是可以的,长出来说起来更形象, 可以这样处理,中间层本身起技撑作用;

网友D:
这相当于三套管,套管之间是要有一定的间隙,中间层是不锈钢丝套,内层管是聚四氟乙烯材质(外壁是光面),外层管是聚酰胺等材质(内层是光面),三套管之间的间隙里可以通入一定的医用液体(得符合医疗安全)作为润滑用,在三套管的一端做出可分别手动调节内外侧管的机构,内外侧管可以滑动的调解距离2-3厘米,通过手动调节机构使内外管单向移动2-3厘米,并可复原,不锈钢丝中间层在手动调节器中相对位置是不动的。在调节过程中套管的间隙里始终须冲入医用液体进行润滑。关键是制作这套管的管径的精度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相当于三套管,套管之间是要有一定的间隙,中间层是不锈钢丝套,内层管是聚四氟乙烯材质,外层管是聚酰胺 ...

您好,这个一般不是三套管,日常使用中这三层基本都是结合很紧密的

网友(点评):
只是很小的间隙,也可以结合很紧密,三层的一端手动调节器对各层进行了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中间层是金属编织网形态的,也可以这样处理吗

why not?

直接编织成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not?

直接编织成螺纹

因为还需要保证中间层能有空隙使血流通过,所以中间层网状结构相对更易通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还需要保证中间层能有空隙使血流通过,所以中间层网状结构相对更易通过吧

编织成螺纹,当然可以通过血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织成螺纹,当然可以通过血液了。

这样会不会让内径缩小和外径扩大太多啊,因为这个管的内径只有0.07英寸作用,外径也只有2.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一般不是三套管,日常使用中这三层基本都是结合很紧密的

这个三层管壁加起来才0.12mm也可以这样处理吗,会不会导致加工很困难

1

1

网友(点评):
按你原图标的尺寸,三层管壁加起来厚度约0.19毫米,相当于两层A4纸的厚度,加工精度要求高,这得跟做精密医疗器械或者有挤出机的厂家联系看看他们的能力。

网友(点评):
中间层还不能单单是不锈钢丝螺旋套,如果单是不锈钢丝螺旋套,里层的管移动时,如果两层间隙太小,相对很紧,有可能会把螺旋套拉长。如果中间层是编织网的话,结构上相对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相当于三套管,套管之间是要有一定的间隙,中间层是不锈钢丝套,内层管是聚四氟乙烯材质(外壁是光面), ...

那么我想知道有什么样的结构可以保证中间层不懂,内外层移动啊

网友(点评):
中间层是网状结构的编织层或者不锈钢丝螺旋套粘附一层薄膜。

楼主:
这种扦插式的可行吗

2

2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原创,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分离的问题,自己只能想到一个扦插式重叠然后分离
夹层注液(水或油)体
是否可行!?
(ง •̀_•́)ง(ง ˙o˙)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层注液(水或油)体
是否可行!?
(ง •̀_•́)ง(ง ˙o˙)&#36 ...

可以注水,但是注水后怎么分离内外层同时还能还原啊

网友(点评):
我没懂,往内层和外层之间注水或者空气,内层与外层就分开了。。

网友:
可以做成螺旋波纹状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F:
这种医疗导管不都是中间层编织到内层PTFE上然后外层加热流变的吗?外层PU/Pebax与中间层已经混合在一起了,想分开就用打火机把外层烧了

网友:
外层好做,内层有点难

网友G:
楼主:分离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分离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为了让管内制造一个空隙出来,可以让内外层液体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医疗导管不都是中间层编织到内层PTFE上然后外层加热流变的吗?外层PU/Pebax与中间层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

我想要那种机械结构,能分离能复原的。。。是不是很难实现

网友:
你这其实是偏方案问题。。我结构不错,但是我不懂方案。还是有些差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让管内制造一个空隙出来,可以让内外层液体交互

内外套模,反复用气体或液体加压,快速释放外层压力,利用反复疲劳形成夹层剥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那种机械结构,能分离能复原的。。。是不是很难实现

你这是什么导管啊 ?用来干啥的    我看你的描述有点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