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电气元件的线型?

楼主(2022-10-24):
在机械装配图中,涉及到的电气件,是采用什么线型呢?有没有标准可以佐证。
【1】同机械件一致;

【2】双点划线,便于区分机电零部件。

网友A:
你想表达电气元件什么!?
(ง •̀_•́)ง(ง ˙o˙)ว

独立放置一个图层,和机械图能分开。

网友B:
神马电气件?电阻电容么?一般不画,又不懂。如果有人非要让我画,一般去模型网站给它下几个,忽悠忽悠。太贵了就让电气提供实物,那TM就太膈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电气元件什么!?
(ง •̀_•́)ง(ง ˙o˙)ว

表达电气件和机械件的装配关系。一般电气件有预留的机械接口,比如通过螺钉连接到某板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马电气件?电阻电容么?一般不画,又不懂。如果有人非要让我画,一般去模型网站给它下几个,忽悠忽悠。太 ...

比如:空气开关、开关电源、接线端子等,控制箱等机电结构的总装图里面。

网友(点评):
电气件多放在电器箱或控制箱里,我们是跟电气设计人商量,电器箱和控制箱让电气设计人给出整体的尺寸,里面的电气件布置由电气设计负责,电器位置图由电设计负责出,电器箱和控制箱由机械设计按电气要求出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空气开关、开关电源、接线端子等,控制箱等机电结构的总装图里面。
如果是安装在机械里,也就是用方框表示一下这个电气元件的
安装位置,外形尺寸,型号及数量。
机械图纸上又无法表达电气关系。。

电路要另外的电路原理图
(ง •̀_•́)ง(ง ˙o˙)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空气开关、开关电源、接线端子等,控制箱等机电结构的总装图里面。

机械图标示神马电气件?除非你想一个清单通吃。不过一般我不帮电气出电气清单。因为不懂,又没拿钱,出了错那可就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