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如果是铝合金型材,强度比螺钉承载力折减多少?

楼主(2022-10-24):
或者说钢材比,铝合金内螺纹连接强度折减多少?
螺钉材料是钢的

网友:
螺纹孔深及旋合长度都有相应的要求。具体看一下螺纹连接关于孔深的要求。

网友:
有种东西叫螺套。

网友(点评):
螺套也是螺纹安装的~~~~~~···

网友:
铝合金型材具体是那种牌号的铝合金,查一下屈服强度,抗拉强度,自己对比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10-24 17:13铝合金型材具体是那种牌号的铝合金,查一下屈服强度,抗拉强度,自己对比
连接强度取决于好几个因素吧?挤压,剪切,抗拉,屈服也有

楼主:
|开心789发表于 10-24 16:49螺纹孔深及旋合长度都有相应的要求。具体看一下螺纹连接关于孔深的要求。
那个没有和材料牌号关联,感觉有点粗糙

网友:
具体很复杂的,大部分情况不需要折算,正常打扭矩。。如果有现场,那么现场没断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