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线的改进

楼主(2022-10-24):
斑马线是凸出的斑点组成的,防滑效果好

斑马线是凸出的斑点组成的,防滑效果好

斑马线是凸出的斑点组成的,防滑效果好

楼主:
光滑的斑马线是很易造成交通事故的,今天看见这条路上的斑马线是防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滑的斑马线是很易造成交通事故的,今天看见这条路上的斑马线是防滑的。

是刷的吗?
我见的都是染色的碎石子。

网友(点评):
应该是喷涂的

网友A:
航母甲板是否也是这个工艺?

网友:
毛线哦,
这个路面是凹凸摩擦面,斑马线是喷涂的,且喷涂厚度正常,就是这个样子。
有些是涂抹的,且厚度无脑加厚,直接变光滑的减速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滑的斑马线是很易造成交通事故的,今天看见这条路上的斑马线是防滑的。

以前涂料面确实很滑,尤其是雨天有水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在斑马线、停止线提前5米或者10米,
就应该画上路面标志,画线
车可以停在距离斑马线一段距离,可以车主自主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刷的吗?
我见的都是染色的碎石子。

以前是在路面上喷涂的涂料,现在这类似于一种胶,明显高于路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母甲板是否也是这个工艺?

航母甲板有加硬涂层的。

楼主:
斑马线是否能够窄一点,这样也减少经过斑马线刹车时的打滑

楼主:
以每小时10公里以上的速度骑电瓶车在光滑的斑马线上刹车,是很易打滑的,下雨天更甚。

楼主:
我还在想用啥工艺可以达到这效果,原来是甩涂和点涂工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2243022603988000&wfr=spider&for=pc

网友B:
上海很多地方,长年累月在一个位置刷,导致斑马线厚度达8~10毫米,非机动车通过时候非常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很多地方,长年累月在一个位置刷,导致斑马线厚度达8~10毫米,非机动车通过时候非常难受

我老家这边看到路上重新刷之前,都是把旧的涂料清除掉的,坐标浙江台州

网友:
只要速度够慢就不会滑,打滑还不是因为超速通过?

网友:
每次过斑马线都想每步都踩在白线上,感觉拉垮!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用白色沥青

网友:
|路人丙发表于 10-25 07:52
我老家这边看到路上重新刷之前,都是把旧的涂料清除掉的,坐标浙江台州

那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用白色沥青

斑马线涂料不光是白天看到的白色,里面还有晚上能够反光的小玻璃珠,所以沥青不行。

况且,有没有白色沥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