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小白求助

楼主(2022-10-25):
如何有一个接近开关控制一组气缸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动作要用时间控制,前进0.3秒,后退0.4.秒。小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在接近开关的回路里加上时间继电器.

网友:
用一个接近开关!?
可以偿试用一个接近开关做个负反馈的控制电路,
能实现快速切换两种状态,只是这个速度与气缸行程、气压有关联,
电气上不绝对保证是0.3秒、0.4秒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时间上保证不了。

网友:
接近开关控制时间继电器和电磁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接近开关的回路里加上时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可以0.3S,0.4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可以0.3S,0.4S?

时间继电器是反应不过来这么快的,直接用晶体开关,可以很快!
感觉他这要求很难为人的刁难,是不是得罪了甲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是反应不过来这么快的,直接用晶体开关,可以很快!
感觉他这要求很难为人的刁难,是不是得罪 ...

上plc吧

网友:
大多数类型的气缸都有专用的电磁开关,一般在两个极限位置各配一个。时间继电器是可以的,有0.1s的分度。如果对时间严格,建议用小型plc控制,也不太贵。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10-25 09:33用一个接近开关!?

可以偿试用一个接近开关做个负反馈的控制电路,

能实现快速切换两种状态,只是这个速度与气缸行程、气压有关联,

电气上不绝对保证是0.3秒、0.4秒
能贴个线路图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贴个线路图嘛,谢谢
气缸行程多少!?要不,你用电磁铁吧
(ง •̀_•́)ง(ง ˙o˙)ว

网友:
小模块PLC编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是的           这个能确保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