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这样安装可行不

楼主(2022-10-25):
请教一下,丝杠用来桁架X轴驱动,由于滚珠丝杆安装过程中,丝母座与固定座的同轴度很难保证,我可否丝母与丝母座做大一点的间隙配合,就保证丝杠与滑轨的平行度呢

网友:
完全可以,为了安装方便,你还可以将螺母座的孔做成通腰形的孔.

网友:
标准品也都是放大间隙的, 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丝杆螺母与丝杆螺母安装座之间都是留有间隙的,可以考虑查找丝杆官方的丝杆螺母和螺母安装座,参考可调间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   以前一根2米的丝杠  跑起来跟甩呼啦圈一样  嘎嘎响  后面螺母直接不锁了   螺母座  开个槽  比螺母大5毫米左右  直接盖上去  里面灌满PU固化胶  到位光电检测 加限位

网友:
完全可以,你甚至连支撑端都可以不要

网友:
丝杠只能让其承受轴向负载,径向不要去用力限制,也就是说螺母座径向定位尽量不要有精度要求,否则对加工和装配都可能是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