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的屈曲算出来对不上??不知道错在哪里?

楼主(2022-10-25):
最近比较闲,决定把工作中最常用的梁整理一下。随便选择了两种最常用的梁,模态,各种负载的变形和应力也多对得上,唯有最后一个失稳对不上,好像只有50%不到。

已经解决,计算没错,校核错了,为什么没法删除帖子?

网友A:
不用删帖子,楼主分享一下计算过程啊,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删帖子,楼主分享一下计算过程啊,交流一下

Rect(box)Round(pipe)
b
40
mm
h
20
mm
D
20
mm
d
0
mm
L
400
400
mm
I
26666.67
7850.00
mm^4bh^3/123.14*D*4/64
W
2666.67
785.00
mm^3bh^2/63.14*D*3/32
Material
E
2.00E+05
2.00E+05
MPa
ρ
8.00E-09
8.00E-09
Ton/mm^3
vol
3.20E+05
1.26E+05
mm^3
mass
2.56E-03
1.00E-03
Ton注意,质量是TON.
s
8.00E+02
3.14E+02
mm^2
已验证模态
103.76
89.86
w=sqrt(3EI/(0.23*m_beam+m_mass)/L^3
已验证悬臂梁F
100
100
变形
0.40
1.36
mmFL^3/(3EI)
应力
15.00
50.96
MPaF*L/W应力用悬臂梁也吻合很好,不能网格过细就行。
已验证均布力q
1
1
变形
0.60
2.04
mmqL^4/(8EI)
应力
30.00
101.91
MPa
已验证重力均布q
6.27E-02
2.46E-02
q=S*ρ*G
变形
0.0376
0.0502
mm
应力
1.88
2.51
MPaM=integ(q*xdx)=q*L^2/2
弯矩M
100
100
变形
已验证应力
0.0375
0.1274
Mpa
对不上?失稳
8.22E+04
2.42E+04
NF=π^2*EI/(μL)^2oneside free is μ=2
应力
1.03E+02
7.70E+01

楼主:
上传上来,也许没人用这些吧。

网友:
有用,就是不得怎么用,有没有教学视频推荐一下

网友B:
自己手算一边,理解更深刻,知道设计中要考虑哪些地方。
现在设计手段多了,好些人不重视基础了,就会用有限元分析,材料力学理论力学一点不懂,连弯矩图,变形,截面模量都不会算,变形和弹性模量的关系都不懂。用有限元算出来数据不好都不知道怎么改,就瞎猫碰死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手算一边,理解更深刻,知道设计中要考虑哪些地方。
现在设计手段多了,好些人不重视基础了,就会用有 ...

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