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法将保持制动器用于制动。”

楼主(2022-10-25):
查看某大厂电机手册时,发现有这样一行备注:使用带保持制动器的伺服电机时,请注意以下几点“无法将保持制动器用于制动。”

有些疑惑:保持制动器是干什么用的啊?如果不能用于制动,那为什么叫保持制动器啊???
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驻车制动器(手刹)能用于减速吗? 同理保持制动器只能用于零速时, 电机制动时用的反向电磁力

网友(点评):
你这个比喻很好!

网友(点评):
手刹是可以用于应急刹车的,局限于手动挡,自动挡是因为和驻车棘爪联动要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驻车制动器(手刹)能用于减速吗? 同理保持制动器只能用于零速时, 电机制动时用的反向电磁力

额额,也就是速度减到零后,才起作用。我看手册上面写的DC24V保持制动器,也就是加电才能保持;如果不加电,就会无法保持制动。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额,也就是速度减到零后,才起作用。我看手册上面写的DC24V保持制动器,也就是加电才能保持;如果不加 ...

保持制动器用于电机驱动带势能负载场合, 如垂直使用Z轴, 负载带弹簧, 压缩气体等. 当电机突然断电时, 如果没有保持制动器, 电机会在势能的作用下往低势能方向运动. 某些场合, 这样的不受控运动会导致严重事故. 基于以上考虑, 所以在这些场合需要又保持制动器. 那么保持制动器一定是得电解锁型, 也就是加上24V电源时解开刹车, 断开24V电源时, 刹车抱死.

网友A:
你还有一个地方理解错误, 保持制动器(以下简称刹车)只能在零速下使用, 但不是在零速下一定要使用刹车. 伺服电机或者别的电机一般可以通过驱动器直接控制刹车, 当电机打开使能时会自动解锁刹车, 当电机关闭使能时会自动锁定刹车(延时可调参数). 电机使能且速度为零时, 电机本身可通过电磁力产生保持力矩, 无需刹车也能保持当前位置.

网友:
电机制动器一般都是断电制动状态,得电松闸状态,可以自由控制
使用原则是:必须在电机停转的状态下才能进行制动。

网友:
问语文老师去

网友B:
只能用于静态时保持制动力矩,刹车时没有这个义务。手刹和脚刹,两码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制动器用于电机驱动带势能负载场合, 如垂直使用Z轴, 负载带弹簧, 压缩气体等. 当电机突然断电时, 如 ...

好的好的,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有一个地方理解错误, 保持制动器(以下简称刹车)只能在零速下使用, 但不是在零速下一定要使用刹车. 伺服 ...

嗯嗯,说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于静态时保持制动力矩,刹车时没有这个义务。手刹和脚刹,两码事呀

额额,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