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Edge 工具栏如何设置

楼主(2022-10-25):
Solid Edge 怎么设置能把草图/约束的每一个命令都显示出来。不用点箭头也能显示“绘制”下面的命令。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要设置成什么样的。C:\Users\ZHWM\Desktop\微信截图_20221025173902.png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要设置成什么样的。

图片显示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不出来了

下面的不用点箭头,也能看到

网友A:
我的一直是这样的,没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直是这样的,没设置过。

知道怎么设置吗?一直没有摸索出来

网友:
是不是屏幕太小或者界面太小。我把软件界面缩小后就和你的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