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简单的液压图 有些不解 ,求指教

楼主(2022-10-26):
第一个问题:图上7是一个低压溢流阀  , 4是高压溢流阀 ,高压我还可以理解,压力过过,自动溢流回油箱。  那低压溢流阀是什么意思 ,到达低压值,再溢流回油箱,那不是压力更低了么。

第二个问题电磁先导阀与换向阀可能是一体的
电磁在不通电时,换向阀 P口与T口相连接,油直接回油箱,可以理解。
M电磁先导阀右侧吸合,换向阀左侧移动,那就是P口与A口通,油缸是上推。(书上写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先导阀右侧吸合,换向阀的方向不是右侧移动,同问 先导阀的移动方向与换向阀移动方向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选择的。同问先导阀作用一直以为是达到指定压力通油所用 ,那这个部分,我不是很理解先导阀的作用

网友:
7用于油缸回程

网友:
7是低压溢流阀,如果用高压溢流阀的话有可能将油缸前缸盖打坏,设计者是有考虑的

网友:
1、溢流阀4为系统压力溢流阀,油缸活塞杆伸出(P到A)起作用;溢流阀7为B口压力溢流阀,油缸活塞缩回(P到B)起作用。如果两腔的需求压力不同时会用此设计,设定压力应该溢流阀4高于溢流阀7,但也不一定溢流阀7就表示低压。
2、带先导阀的电磁换向阀的工作原理建议从课本或者样本中有详细说明,如果不好理解可以直接看主阀机能,很多原理图上不一定会把先导阀的控制机能表示出来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