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和抛光

楼主(2022-10-26):
最近再搞轴和滚筒设计,发现用到镀铬的地方特别多,这类零件大多需要调质或者表面淬火,然后镀硬铬;
镀铬的时候可以局部镀硬铬,如轴某一段镀硬铬,其余段不镀,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局部镀铬的工艺
镀铬和抛光我理解没有任何关系,抛光纯粹市为了表面光洁度更高而已
零件镀铬后可以继续抛光,以增加亮度和美观
普通的碳钢零件抛光后还是要生锈的,还是要涂防锈液的,所以抛光后还有厚道工序;不锈钢抛光可以作为最后一道工序
请大家指点指点各种材料零件的镀铬和抛光,谢谢

网友:
镀铬不就是把被镀件丢进槽子里镀整个,局部镀怎么镀,愿闻其详。

网友:
局部镀硬铬的方法举例。(1)绝缘法绝缘法是镀硬铬中最常用的方法,即把非镀部位用绝缘材料包扎好,以达到局部电镀的目的。这些绝缘材料包括使用塑料布、绝缘胶带、绝缘涂料等。(2)仿形夹具法如不锈钢游标卡尺的刻度线部分进行局部电镀时,可用耐酸、碱的聚丙烯塑料制作一个只露出刻度线部分的仿形夹具,做好阴极防护,就可以进行局部镀铬。还有许多零件都可以做成仿形夹具,只要露出被镀部位就可镀铬。(3)屏蔽法在镀硬铬中,轴类零件经常出现两头厚、中间薄的现象,为达到镀层的均匀性,可用塑料板分别挡住阳极的两端,塑料板上要打几个孔,能使溶液部分对流,这样轴两端电力线密集的地方会屏蔽掉一部分,使电力线绕过塑料板,使零件中间部位多集中一些,沉积出的镀层就会比较均匀。(4)分段法有的零件几个部位由于用处不一样,需要镀铬的厚度也不一样,可以采用分段法进行电镀。当某一段达到厚度时,将零件提出槽,将这一段绝缘,然后继续镀其他部位,直到全部镀完。(5)刷镀法对于大型而又不易拆卸的但需要局部镀铬的零件,最好是采用刷镀的方法解决。

网友:
简单讲就是碳钢材料镀铬防锈,抛光不防锈

网友:
硬铬后抛光

1。很多厂家镀铬时硫酸根控制不好,容易发黄,或者其他表面异常,抛光可以解决很多外观性问题
2.  抛光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表面粗糙度,是为了降低摩擦系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要求,不同的设计产品对硬铬后加工有严格要求的。
3.局部电镀的工艺没有合适通用,只有根据不同的设计结构要求互相妥协以达到经济和性能相平衡。

网友:
镀硬铬会生锈,水会从铬层内部的微观间隙渗透到内部的钢材上,要刷防锈剂。
如果不是要求耐磨,就直接镀装饰铬,也就是铜+镍+铬三层镀,耐腐蚀又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