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定位疑问

楼主(2022-10-26):
请教一下各位,在不经常拆卸的情况下,那种方式好?

网友:
有这么画的挡圈?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场景、工况才能做出选择

网友:
防松螺纹紧固就好。

网友:
轴上装的啥呀,如果是轮状的话我们通常采用胀套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焊
~~~~~~···.

此方案最好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把问题说更详细些,方便大家给你出注意

网友:
没有稳定性可靠性要求或者基本不受力时可以考虑挡圈(节省空间、加工、安装方便),否则还是考虑其它方法

网友B:
首先螺纹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螺纹锁紧

如果工况合适,最简单应该是卡簧或销。

网友C:
如果要求轴向一点儿窜动量都没有,那应该用螺纹,如果十几丝或几十丝是可以接受的话,就挡圈;首先挡圈成本要明显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求轴向一点儿窜动量都没有,那应该用螺纹,如果十几丝或几十丝是可以接受的话,就挡圈;首先挡圈成本 ...

销呢

网友:
轴向载荷大不大?

网友E:
|Dreaming___snai发表于 10-26 13:01如果要求轴向一点儿窜动量都没有,那应该用螺纹,如果十几丝或几十丝是可以接受的话,就挡圈;首先挡圈成本要明显更低
挡圈间隙不止几十丝吧?

网友:
轴向冲击力不大的工况下,用轴用弹簧挡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挡圈间隙不止几十丝吧?

最多也就20丝,而且这个间隙还可以通过调整定位零件的宽度来适当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销呢

定位销轴一般用在平面上的吧,轴上没见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