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外壳与内部零件的定位

楼主(2022-10-26):
产品情况:产品外壳整体是塑胶件PC/ABS,分为上壳、中壳、下壳三部分,三者依靠止口/螺丝柱等定位、连接。现需要将一由CNC加工件装配成的组件整体放入塑胶壳体中,塑胶底壳上设计有左右对称的2个销钉柱(直径3±0.02),组件(也是左右对称)就依靠这两个销钉柱与底壳定位。组件的顶部穿透上壳,与上壳共同组成产品的外观面。
问题是:
1)当前是在做手板的阶段,发现装配的原型机,组件与上壳左、右的间隙不一致(设计上有间隙0.5)。请问有好的办法解决吗?虽然现在外壳是CNC手板且拆件粘胶拼接,精度不如注塑,在手板/复模阶段,有办法解决左右缝隙不一致的问题吗?
2)在底壳上设计销钉柱定位组件,请审视这种设计合理吗?有更好的设计吗?

网友:
上个示意图也好~~~~~~···.

楼主:
塑胶外壳图

网友:
如果是共同组成外观面  那是不是就说明只要保证外观缝隙一致就可以了呢 ?   用黄色部分做为定位,控制四周的缝隙一致,应该是能保证外观漂亮最好的方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胶外壳图

爆炸开

网友:
1,左右加个个限位,做手板精度也不比注塑的差,看你什么要求。2,销钉柱加多两根,多点定位。手板阶段,左右缝隙要一致,最好的方法就是上锉刀,其实加了限位,加个认真点,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加美工槽,这样缝隙有点差别也不太明显了。另外底壳的注塑件定位精度0.02,是不是想多了,怎么可能这么高

网友(点评):
销钉柱的直径3mm,注塑公差±0.02是没问题的。 定位柱的位置尺寸的公差比较大,注塑无法精准控制,手板靠拆件粘胶也无法控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