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典型的错误思维

楼主(2022-10-26):
1.不耐磨就镀硬铬,再不行,就加厚;(要注意最厚10丝,单边6到7丝最大了)
2.轴软了,容易弯,就调质改善;
3.零件刚度不够,容易变形,就加筋
4.实心轴不行容易弯,就用空心管;

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一个螺母不行,就两个螺母。

网友A:
12不行就换材料,
3的话,刚度不够,不就应该加筋么?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我的悬臂,为了提高刚度,就只有加筋了啊,(悬出去那块结构干涉没办法加支撑,只能用悬臂
4的话,实心的弯了,空心的不更容易弯?
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不行就换材料,
3的话,刚度不够,不就应该加筋么?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我的悬臂,为了提高刚度 ...

“4的话,实心的弯了,空心的不更容易弯?”
有没考虑自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的话,实心的弯了,空心的不更容易弯?”
有没考虑自重?

具体问题具体考虑,他说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是直线轴承的使用场景,带负载的情况下,空心的弯的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考虑,他说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是直线轴承的使用场景,带负载的情况下,空心的弯 ...

标题改为惯性思维,就妥了。

何谓对错?要看工况。

网友:
这么多年没出过这些基础常识性的失误

网友:
我觉单单说出错误是没用的,起码还得说说为什么错,应该怎么错,而不是张口就:你错了。

网友C:
除了第4个大多数场合可算错误的,其他思维蛮正常啊

网友:
安装不上!?
大锤
(ง •̀_•́)ง(ง ˙o˙)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第4个大多数场合可算错误的,其他思维蛮正常啊

大佬,对4我有不同意见。

没有明确对比的条件。例如同直径同材质同热处理,还有同重量,同截面积。

我个人的习惯是,优先空心轴,成本也会好一点。例如6米长的传动轴。

网友(点评):
普通的都是首先想到用轴,空心的成本不一样

网友:
脱离工况都是瞎扯淡,也就加厚说的靠谱,其他几个都是很常规的改善方法,只能说工况极端的时候,这些单一的改进方向可能还是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不能说这几种方法就是错的,太偏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考虑,他说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是直线轴承的使用场景,带负载的情况下,空心的弯 ...

你这个情况,引用@受不了了 受大侠的看法是,直线轴承是垃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不上!?上
大锤
(ง •̀_•́)ง(ง ˙o˙)ว ...

何以解忧,一锤解天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引用@受不了了 受大侠的看法是,直线轴承是垃圾哈

花时间去改善直线轴承的轴感觉是有点得不偿失,除非情况实在特殊非用它不可,我觉得那玩意就不应该发明出来,太害人了,虽然我从来没用过它

网友(2022-11-30):
哪里错了?

网友:
留帖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