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22-10-26):
不讨论这个能不能做,因为有样品,看看下图这个直径10毫米的内孔怎么加工,车好像孔小且深又是盲孔不好加工,能不能先钻后用铰刀铰孔,供应商说这个孔他搞不了,我也不敢随便给他们出主意,搞机械的都很牛,说错话立马就会被人叼,搞得很没面子

网友:
分体行不行

网友A:
φ57是密封条槽吧,怎么没看到法兰面上如何固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φ57是密封条槽吧,怎么没看到法兰面上如何固定呢?
有斜面,应该是用抱箍扣固定的~~~~~~···.。
(ง •̀_•́)ง(ง ˙o˙)ว

网友:
看公差,没要求粗糙度,就是直接钻的。。。擦,看漏了。3.2,,,钻铰可以。

网友:
钻孔,小孔经精车刀精车

网友:
能加工挺费事,这一个零件好几百吧,看来产品利润还可以,设计这零件的也是人才

网友:
可以在车床上加工,钻铰

网友:
不用出主意,直接+钱,然后他就会改口。

网友:
铰刀查一下市面刀具的长度。应该可以。H7的铰刀。

网友:
钻了后6毫米加长合金铣刀螺旋铣,这个公差4丝,锥度2丝可以做出来,光洁度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φ57是密封条槽吧,怎么没看到法兰面上如何固定呢?

有个锥度,应该是抱箍锁紧

网友B:
这个零件是用在哪里的 能否透下,感觉有点像发动机后处理上的东西,估计只能钻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是用在哪里的 能否透下,感觉有点像发动机后处理上的东西,估计只能钻铰了

灌装嘴

网友:
会做汽车高级点的阀体都可以做到,很普通的东西了

网友(点评):
好像汽车零件基本上用生产线加工

网友:
车床啊,专业的人做出来肯定可以的,孔最小1毫米的,或者2毫米的,光洁度0.4,精度几个丝的那种

网友:
能用火花机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数控车床可以做,就是麻烦点

网友:
啥材料?一般不锈钢留5-10丝余量铰刀可以搞出来

网友:
钻10的孔,单边壁厚只有1.5是有点薄,不太好加工

网友(2024-02-23):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总高度在哪里

网友:
钻孔+镗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