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图的问题

楼主(2022-10-26):
虽然不要求准确,但供应商一定要求要展开图,偏偏这钣金图常常画完以后展不开,急死人。大家看看这张图的问题在那里,先谢谢回复

网友A:
0.02,好狠

网友(点评):
因为不是自己制作,钣金参数直接按软件没有特别去设置,制作方会自己修正展开图

网友(点评):
嚯~~~~~~···. 0.02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2,好狠

是铝合金板材,估计本来想折成直角的,软件这不出来,所以放个这么小的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铝合金板材,估计本来想折成直角的,软件这不出来,所以放个这么小的参数吧

需要刨槽。

网友:
什么版本?提供源文件,帮大佬看看

网友(点评):
直接发吧。我也是18

网友:
离谱,5mm厚的板折弯圆角0.02,不过你这肯定不是圆角的问题,建议用边线法兰试试

楼主:
SW按钣金设计零件图常常画完以后确不能展开,有些是折弯半径的问题,有些是折弯以后切割就展不开了,到了出工程图的时候才发现

网友:
同样操作,20版没问题

网友(点评):
18也没问题

网友:
不要用折弯扣除,用K因子

网友:
哎。5个厚,铝板,清角折弯,要断吧,全是裂纹。

网友(点评):
那里看出用的是铝板?

网友(点评):
铝板都不是,那就更断了,,,,

网友(点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供应商一定要展开图了么?换谁都要,不背锅。

网友C:
正常给车间的折弯圆角6mm以下是R0.5-1.5,做钣金图也要按实际R角,不然差太多。

网友D:
不懂钣金 随心所欲

网友:
传统尺规画展开,按里口展开。

网友:
目测软件是SP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钣金 随心所欲

只想知道用钣金画法画出的图为什么总是出现不能展开,其它只要求外形尺寸,专业的钣金问题由供应商解决,自己不想知道太多,东西人家能够做出来就可以了,年轻人可以多学点,我现在除非工作需要不想学太多东西

网友:
R0.5k0.23

网友E:
去问问折弯工这么小的R能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问问折弯工这么小的R能折吗!

不讨论折弯半径问题,因为这个供应商折成多少就多少,不影响使用(目测不超过1毫米),只想知道软件要设置R是多少才能展开(最小值,如果1毫米以上肯定能展开)

网友:
折弯件用sw画图,折弯半径多小都能展开。随便设置R,你只会画图还是不懂钣金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加大折弯半径就能展开了,比如我现在这个图

网友:
折弯半径太小

网友(2023-02-09):
引用 楼主:
只想知道用钣金画法画出的图为什么总是出现不能展开,其它只要求外形尺寸,专业的钣金问题由供应商解决, ...

没错,不搞钣金之前,觉得很简单,现在要自己发出去钣金,就要搞一搞,碰到很多问题。
必须得多多学习,向钣金达人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给车间的折弯圆角6mm以下是R0.5-1.5,做钣金图也要按实际R角,不然差太多。

我问的折弯师傅,201不锈钢板材,1.2厚要R2,2.0厚要R2.5。

网友(点评):
根据自己家设备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正常给车间的折弯圆角6mm以下是R0.5-1.5,做钣金图也要按实际R角,不然差太多。

那么SW的卷圆展开,
例如φ500,厚1.2,它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展开长度1572.14,是根据K来确定的吗?

实际加工中,还是必须钣金厂来增加或者缩减,达到精准?

谢谢!

网友(点评):
我k值都是默认没调过

网友:
铝板折弯,我这提供的一个折弯比值7.5,碳钢板是6,具体怎么计算,懂钣金的都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SW的卷圆展开,
例如φ500,厚1.2,它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展开长度1572.14,是根据K来确定的吗?

K=t/T,这就是中性层的定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么SW的卷圆展开,
例如φ500,厚1.2,它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展开长度1572.14,是根据K来确定的吗?

直径502.4吧?直接偏移一半就是了 我算是1574.5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径502.4吧?直接偏移一半就是了 我算是1574.5

是的,你的结果设定K=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