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绝对值伺服电机中带电池的和机械式的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26):
绝对值伺服电机分两种,一种是带电池的,另外一种是机械式的,请问一下这两种在实际使用时,各有什么优缺点,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机械式的,利用的是编码器上的机械原点,回零时不好判断方向。
装电池的可以知道每个点的绝对位置,但电池寿命有限,意外掉电之后也会丢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式的,利用的是编码器上的机械原点,回零时不好判断方向。
装电池的可以知道每个点的绝对位置,但电池 ...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