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收放料结构

楼主(2022-10-26):
如图,这里收放料用了两个力矩电机提供张紧力,用步进电机控制放料速度,有点是可以保证放料速度稳定可控,但是结构太复杂了,换无尘布太麻烦,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指点一下~

网友A:
上面的放料换成阻尼机构,无尘布没那么脆弱,

网友B:
这电机设计安装为什么不在对面!?
(ง •̀_•́)ง(ง ˙o˙)ว

网友C:
一个电机能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放料换成阻尼机构,无尘布没那么脆弱,

我之前有用过一块阻尼器,但价格不太美丽啊,小的就要两百多,成本上没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设计安装为什么不在对面!?
(ง •̀_•́)ง(ง ˙o˙)&# ...

都放一侧空间能小点。

网友(点评):
那就向左右上下增加过渡辊轮,最好辊轮能灵活调节位置。

网友(点评):
这是啥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机能搞定吗?

有做过只用一个电机的,用摩擦片提供阻力,但是不好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做过只用一个电机的,用摩擦片提供阻力,但是不好调

阻力不一般用弹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力不一般用弹簧吗?

是的,准确的说是弹簧顶着摩擦片

网友B:
大概
(˶ ̄᷄ꈊ ̄᷅˵ )酱婶儿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准确的说是弹簧顶着摩擦片

可以直接自己做啊,沐风网看看,一抓一大把,下一个下来研究,对着hua yi ge

网友(点评):
哈哈,也是,应该也找找这种3D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
(˶ ̄᷄ꈊ ̄᷅˵ )酱婶儿滴~~~~~~···.

黄色是气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
(˶ ̄᷄ꈊ ̄᷅˵ )酱婶儿滴~~~~~~···.

怎么感觉这个更复杂啊,轴是气涨轴吗......

网友(点评):
确实是有些繁杂,这个是用伺服电机直驱收卷、放卷,绕过各个无动力辊轴,伺服电机和辊轴都可以灵活左右X方向移动。。。

网友B:
应该是,轴旁边有开关。
(ง •̀_•́)ง(ง ˙o˙)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轴旁边有开关。
(ง •̀_•́)ง(ง ˙o˙)ว

东北老哥,你设计的?

网友:
像圆压圆模切

网友:
步进和力矩电机都不喜欢,电子材料行业的复合机收放卷可以参考一下,或者制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北老哥,你设计的?

高看我了!

我只是个打工人的,
哪有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