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怎么加工?

楼主(2022-10-26):
材质不锈钢316L

楼主:
设备540钻攻机 数量3K

网友(点评):
单边就是80度了 那位置要高光

网友(点评):
(๑•́‧̫•̀๑)CAD截面图和模型好像不一样

网友:
金属注塑。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A:
这么薄,为啥不换材料,用冲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薄,为啥不换材料,用冲压工艺

一 量不大 开模不划算 二则 斜面要高光 冲压达不到效果吧 也还是要上机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 量不大 开模不划算 二则 斜面要高光 冲压达不到效果吧 也还是要上机完成的

那要看量有多少,开个简易模也不需要太贵,总比粉末冶金模具便宜多了,如果量更少,就上数控,达不到高光,可以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量有多少,开个简易模也不需要太贵,总比粉末冶金模具便宜多了,如果量更少,就上数控,达不到高光 ...

感谢大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