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和钢焊接

楼主(2022-10-27):
法兰Q355B,管子6063铝,焊肉要求8mm角焊缝,怎么焊?焊材怎么选?求助大神!

网友:
铁和铝可以焊接的,选用选用适合铝和铁异种金属焊接的焊丝焊接,在特定的环境和一些非特殊需求的情况下是可以焊接的,怎么这么说呢?如果铝和钢的结构是管状,做套接处理以后焊接时完全不成问题的,还比如如果是角接,或者两板重叠焊接,在紧密配合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焊接的,但是如果我们说两块板,一块铁板,一块铝板我需要平面对接焊可以吗?那就有些难度了。因为我们讲到的铝与钢的焊接时采用WEWELDING-Q303B钎料在工作温度400度的环境下的一种软钎焊,在紧密配合的情况下钎料体现出很好的毛细作用,但是钎焊毕竟是钎焊,在综合性能比如抗拉和剪切强度上和熔焊是不能够比的,所以将铝与钢对接平面焊接的话,可能就是在抗剪切力上不足的,当然了,如果是比较厚板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厚板的铝板与铁板的平面对接是可以通过专用的设备焊接的)。我们这里说的钢是一个泛的概念,可以是指通俗说的铁(熟铁),也可以指不锈钢。(万能的度娘)

网友A:
很麻烦,可参见网址:https://www.doc88.com/p-1406668167727.html

网友:
不是一般的麻烦,你不如加工管螺纹,然后加金属胶水拧到一起

网友:
学习了,竟然真能焊接,我们这里说会双金属会发生电化学反应,没焊过

网友(点评):
有这个问题

网友:
熔化焊不好焊,很难,钎焊肯定没问题。

网友:
氩弧焊?
摩擦焊接?
激光焊接?
就是焊角的问题。

网友:
请查看焊接手册

网友:
过盈配合+骑缝销吧,异种金属相焊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真搞笑!

搞笑的是你自己,照照镜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麻烦,可参见网址:https://www.doc88.com/p-1406668167727.html

感谢!

网友(2023-02-08):
钢-铝熔钎焊了解一下,钢一侧需要涂含氟化锌的助焊剂,用冷焊工艺焊接,焊后抗拉强度还是很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