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电流8A,功率多少?

楼主(2022-10-27):
三相电,电流8A,功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V  4 极的话大概是4Kw

不要N,不考虑Pf,口算就是2A ~1KW

网友:
220V*8A*3=5280VA

网友(点评):
*:..゙((ε(*′・ω・)っ†*゚¨゚゚・*:..☆老工程师!~~~~~~···.

网友A:
380V  4 极的话大概是4Kw

网友(点评):
和极数没有关系~~~~~~···.

网友B:
确认电学是这样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电学是这样教的吗?

提问者没说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

网友(点评):
按默认情况,电工口诀口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认电学是这样教的吗?

你这回答有意义吗?
要是觉得有错就明确指出来。或者给出正确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回答有意义吗?
要是觉得有错就明确指出来。或者给出正确答案。

那你先看看全楼,有没有正确答案。

网友:
此贴终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电学是这样教的吗?

他这种算法也没错~~~~~~···.*:..゙((ε(*′・ω・)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先看看全楼,有没有正确答案。

前面给出计算公式:
220V*8A*3=5280VA

现在详细解释,免得社友以为公式错误。

电功率,本质上是电流*电压。
直流电很好算,因为电流电压都是恒定不变的,所以P=U*I。

非直流电,电流电压一直变化,那就要把每个时刻的功率计算出来,然后求平均值,结果是平均功率。

非直流电的一个特例,三相交流电,因为是正弦波,计算可以简化。

计算公式9楼的社友已经给出,引用如下,请注意这是计算有功功率的公式。

因为楼主没有给出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法计算。9楼的公式无法得到数值答案。

所以只能计算视在功率,即
    P=3*Up*Ip=220V*8A*3=5280VA
注意,计算结果单位是VA,不是瓦!

楼主给出的条件,唯一能够计算出来的就是视在功率!
5280VA就是唯一的数值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面给出计算公式:

现在详细解释,免得社友以为公式错误。

纯技术探讨,不抬杠,你怎么知道LZ说的8A是什么电流?

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要得到正确值就去掐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技术探讨,不抬杠,你怎么知道LZ说的8A是什么电流?

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要得到正确值就去掐表。

纯技术讨论就是要严谨。
从技术角度说,8A是什么电流?这里有任何不确定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技术讨论就是要严谨。
从技术角度说,8A是什么电流?这里有任何不确定性吗?

你假设的8A是Ip有效值,没错吧。

这不足以支持你的结论:5280VA就是唯一的数值答案。

只能说,你的答案(视在功率)是lz不关心的,而且还可能不正确的数值。

一个不可能精确的计算,最好的办法就是按默认情况,按默认的未知参数,按电工口诀直接口算。

我赞成@sfcp 的答案。你赞成,还是反对?

网友:
你俩别吵了!!!~~~~~~···.
*:..゙((ε(*′・ω・)っ†*゚¨゚゚・*:..☆
简单说,
用于三相电动机、变压器就是能有用功率4kW,
用于三相电热器,有用功率大约5kW。
(ง •̀_•́)ง(ง ˙o˙)ว